变频器频率不稳定.

楼主(2008-05-26):
我有一台普传1.5KW变频器,电位器调速时,开到5HZ时,面板频率显示稳定;开到30HZ时,面板频率显示在29.8HZ-30.2HZ跳动.没带电机也是这样.电位器装在变频器上盖.

我改为面板上升键和下降键控制,开到30HZ时,面板频率显示稳定.

这是故障吗?

网友A:
是故障,面扳电位器坏了。

楼主:
电位器是新换上去的,是这样;我另外又装电位器试也是这样.

网友B:
以上不是故障,从普传说明书中可查到,电位器的控制精度(分辨率)不及上升键和下降键,具体是多少,你可自己查以下。

网友C:
学习啦,我们也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B:
从普传PI--168说明书中查到:

频率设定分辩率: 0.1Hz:操作键盘
                                  0.2Hz:电位器模拟输入

其他型号的也基本类似。

楼主:
yjig说得对呀.我都没注意.我这台是台湾普传最早的PI97系列变频器.键盘操作的分辨率是0.1   电位器输入的是:0.2

这个问题想了好久啊,就是没注意呀.

请问楼上的朋友,有没有二手的2.2KW变频器.很多客户要二手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