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材
水泥电阻

楼主(2008-05-26):
请问,水泥电阻在变频器主回路中起什么作用

网友A:
变频器上电时的限流,保护整流桥。

网友B:
跨接在主电容两端,做放电用。

网友C(2008-10-02):
请问一个泥电阻电流检测用的有二组脚标识为RX906
3WΩ025J是何意思

网友C:
请问一个水泥电阻。变频器电流检测用的,有二组脚标识为RX906
3WΩ025J是何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