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7-300PLC模拟量读写错误问题

楼主(2008-05-26):
S7-300PLC,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没有挂,系统已经组太添加,程序编译通过,但下载后PLC 故障停止,SF灯亮。将PIW**PQW**换成MW**后正常,请教原因与处理,程序在FC块中

网友A:
低价PLC、功能齐全
集合文本功能、结构紧凑
本机DC输入16点
本机DC输出8点
本机继电器输出8点
3个中断输入口、5个高速脉冲输出口
4个模拟量输入点
2个模拟量输出点
两个串口通信 232、485
有需要的请联系:13860605127

网友B(2009-08-21):
应该是地址没写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