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的触摸屏没有上传功能吗?

楼主(2008-05-26):
这样不方便 可否考虑加上

网友A:
不会把,没有怎么上传,难道只有下载

网友B:
文本是没有上载功能的;

触摸屏没有用过;

网友C:
触摸屏也没有上传功能,不过他们的打印功能挺好的,QQ,470331240

网友D(2008-08-11):
现在信捷最新版本的软件已经支持上载功能了!

网友E:
是2.89版本,不过需要在下载程序时指定为“支持上传的下载”。

以前的触摸屏的程序是不能上传的。

网友F(2008-09-25):
以前的不可以

不过现在的可以了,可以到我们公司网站上下载最新版的软件

WWW.XINJE.COM

网友G(2009-02-22):
六楼的,你是厂家的吧,我想咨询一下,你说的现在可以了,是指现在的产品还是和现在的软件么?现在的软件能上传以前的产品么?我用的产品的OP320-S V4.0还有V3.6版本的,用现在的软件能从以上两种产品中上载么?盼复!

网友H:
文本能上传的很少

有问题 交流 联系

QQ 380311035

电话  133396452298

网友C(2009-04-01):
现在已经有上传功能了,如需详细解答,请打我手机13761012595,或者加我QQ:470331240. www.hmiku.cn

网友I(2009-05-29):
我这有一个07年的TP560-L,

现在某一位置的按钮没反应,(其它位置按钮可用)

(按手册上接线2-3-5-7)尝试过不能上载,

检查电缆线没问题(其它位置按钮可用),

手头上没有程序,请问有没其它办法?

谢了!

网友J:
如果你觉得下载不好用的话,我可以告诉你一个好用的:

深圳显控(samkoon)触摸屏,USB2.0 下载,数度非常快,2~3秒钟搞定。^_^ 而且是真彩显示,这年代如果谁还在用文本的那就太OUT 了。

网友I:
感谢10楼CQD的支持,已解决。

谢了,

cht

网友K(2010-08-17):
请问:TH765的配方怎么做?谢谢!

网友L:
QQ 1372374159  互相交流一下

网友C(2010-10-26):
TH系列,可以上传的

技术交流 QQ:1255470370 TEL:13761012595

网友M:
难怪,我去年下的tp系列的软件怎么也找不到上传功能,而说明手册里却显示有。我以为哪里出问题呢。

网友N(2011-05-18):
下载前点击完整下载 那么工程就能上传 没有点击完整下载 会报不存在此工程

网友O(2012-01-08):
THA865触摸屏在下载时,我点击完整下载但在上载时也是正常,并显示上载完成,然后我点确认可是没画面,请问这是什么呀,是不是软件有问题还是其它什么原因呢,我用的软件是在信捷网站上下载的最新软件V2.C6i版本。

网友O:
THA65触摸屏在下载时,我点击完整下载但在上载时也是正常,并显示上载完成,然后我点确认可是没画面,请问这是什么呀,是不是软件有问题还是其它什么原因呢,我用的软件是在信捷网站上下载的最新软件V2.C6i版本。

网友N:
楼上的,应该是软件安装问题,你2.c6i的软件是不是和以前的旧版本覆盖安装了?如果要安装新软件必须把以前的就版本卸载干净或者重新新建一个文件夹安装,不能安装在原来的文件夹里,否则软件以后的使用中会出现不可预知的问题。

网友N:
OP文本没有上载功能,触摸屏2.99及以上版本支持上载。

网友P(2012-07-03):
现在我们有一台TP560-L系列触摸屏坏了修回来了,可是程序丢了。一样的机床有,想把触摸屏程序考出来用,可恶的厂家是用普通下载方式下载到触摸屏。想教各位师傅有没有办法把触摸屏的程序上传到计算机里。

网友P:
对:大鱼关于OP文本没有上载功能,触摸屏2.99及以上版本支持上载。 内容的回复:

网友Q(2018-11-21):
引用 网友P:
现在我们有一台TP560-L系列触摸屏坏了修回来了,可是程序丢了。一样的机床有,想把触摸屏程序考出来用,可恶的厂家是用普通下载方式下载到触摸屏。想教各位师傅有没有办法把触摸屏的程序上传到计算机里。

我也有同样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