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PPI通讯不上问题,小弟菜鸟。

楼主(2008-05-26):
我现有一  S7 200,本来通过PPI通讯好好的,但我自己写一个程序(自由口通讯程序)下载到S7 200 以后,PPI就通讯不上了?请问这是为什么?怎么可以解决?  (STOP,RUN,TERM,我打到TERM试过了,还是不可以),因为刚接触PLC,还望大家指导!

楼主:
大家帮帮我啊,hen

网友A:
连接线没有问题吧,端口COM设置?

楼主:
PPI线是我刚刚才用过的,是用它把程序下载到CPU中的

所以线应该没问题,COM口一直都是COM1

网友B:
程序更改了PLC的波特率和地址了吧

网友C:
设为自由口通讯当然就不能用PPI通讯了,你需要停止你的程序,即打到STOP

网友D:
 youhm  5楼 说得对,打到STOP后PPI电缆才能通讯,否则就得用rs485通讯线

楼主:
谢谢大家,5楼的非常对,感谢大家参与回答。小弟刚接触这个东东,以后多多指教!

网友E:
建议以后用有两个通讯口的plc.呵呵

网友F:
设为自由口通讯当然就不能用PPI通讯了,你需要停止你的程序,即打到STOP 才能通讯

网友G:
我刚开始也是这样,连了2个小时都没有成功,后来把PLC打到STOP,然后在打到TERM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