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雷 变频器跳闸

楼主(2008-05-26):
今天中午广州打雷,一台ATV71变频器(200kw驱动185kw电机,之前正常运行电流一直约200安)欠压跳闸(其他非变频器控制电机线路全部正常运行,没有发生跳闸)查故障诊断,显示为欠压故障,跳闸时电压记录为195v,电流为170A,查故障管理,变频器额定电压值为380,欠压故障设定为304伏,刚好为额定电压的80%,欠压时间为0.2秒。 此类故障去年也发生过一次,请问304伏和0.2秒设定是否合理?该修改为多少?

网友A:
合理与否应视实际应用情况而定,ATV71最多可以设置允许50%的电压跌落,但是你要弄明白低电压运行下可能带来的负载能力降低、电流上升等影响。

网友B:
变频器一般有个正常输入电压范围,300-430V是正常的,具体参考相关产品说明书有提供,变频器欠压产生跳闸保护,说明了设定是有效的,如果没要求负载连续不间断运行则无需将参数重设。

楼主:
可是其他普通线路运行很正常,没发生跳闸,atv71设定是否太灵敏了,我的要求是这样:晃电时,其他普通线路不跳闸,该变频器也不跳闸,当其他线路跳闸时,要求变频器也跳闸

网友:
这个设定是正常的,不必改动的,你要找的是电压下降的原因,ATV71的电压范围是380-15%。。。。480+10%

楼主:
今天查看了另一台ATV68 315kw的变频器,欠压保护延时为1.0秒,欠压故障跳闸电压没有设定项,估计为内部设定好。 该变频器晃电从没跳闸过。 电压下降原因估计是打雷造成外电短时跌落。

网友C:
我公司的西门子变频器在打雷时也会出现这种情况.也是报欠压故障.基本上每次打雷都是这个样子.

网友D:
同志们继续努力,变频器新手顶÷顶÷顶

网友E(2009-12-10):
同步器JD-280出现自动升速,有时还出现速度无法通过升降速端子控制。望各位师傅帮帮忙!

网友F(2010-10-22):
根据打雷引起的变频器欠压保护,应如何防止类似情况的发生呢?烦请各位师傅指点一下。

网友G(2017-08-05):
打雷引起的变频器欠压保护,应如何防止类似情况的发生...应该怎么解决.....请各位高手出手相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