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离电机最短安装距离有没有规定?

楼主(2008-05-26):
变频器离电机最短安装距离有没有规定?我公司要装一台设备 采用两地控制 控制台上有启动 停止 调速 还有个时间继电器控制运行时间 请问下各位同行变频器离电机大约有50米远 这样控制没有影响?

网友A:
最短安装距离没有规定,但最大的距离是有规定的,通常是限制在50m内,过远是有影响,应采取必要的技术措施。

网友B:
这个是没有什么安装距离,不过隔离做得好,抗干扰能力强一点.

网友A:
当载波频率小於3KHz时,变频器与电机间最大距离应在50米以内,当载波频率大於4KHz时,应适当减少此距离,此接线最好敷设於金属管内。

以上是普传PI-168型变频的说明书,其他品牌基本也有类似的规定。

楼主:
 ;载波频率:在信号传输的过程中,并不是将信号直接进行传输,而是将信号与一个固定频率的波进行相互作用。这个过程称为加载,这样的一个固定频率的波称为载波频率。非常感谢各位!我的电机调速范围0-50HZ

网友C:
调速范围0-50HZ            载波频率

两个概念

网友A:
载波频率与你的输出频率(0-50HZ) 是两回事,不可混为一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