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老大哥的飞机强啊!不服不行!

楼主(2008-05-26):
新华网快讯:新华社记者在北川县擂鼓镇看到,米-26直升机一趟趟运送大型机械前往唐家山堰塞湖堤坝。截止26日15时,已成功运送推土机、挖掘机10台。
http://news.sina.com.cn/c/2008-05-26/154915621241.shtml

大型挖掘机重达13。2吨,

这种直升机最大内载和外挂载荷为20吨,相当于美国洛克希德公司C-130“大力士”的载荷能力。米-26直升机主要用于没有道路和其它地面交通工具不能到达的边远地区,为石油钻井、油田开发和水电站建筑工地运送大型设备和人员。米-26往往需要远离基地到完全没有地勤和导航保障条件的地区独立作业,因此,要求直升机必须具备全天候飞行能力。

网友A:


网友B:
要加强中国飞机研究呀

网友C:
中国没有这样的飞机吗?

楼主:
没有,马力没那么大,带不动。

网友D:
经过这次灾难,我国也应该知道加大投入进行研制。

网友E:
还是老大哥的飞机强啊!不服不行!不错啊!厉害!

网友F:
中国的科研人员要努力了。

网友G:
昨天看到电视了,真是牛呀!

网友H:
就是啊!还是老大哥的飞机强!不服不行!

网友I:
中国什么时间才能造这样的飞机?努力吧!同胞们!!!

网友J:
我国也应该知道加大投入进行研制。

网友K:
中国人加油!中国人加油!!!

网友L:
中国已经把飞机的研制放到了关键位置。

网友M:
引用 网友A:
还是老大哥的飞机强啊!不服不行!

网友N:
外形尺寸
旋翼直径32.00m
尾桨直径7.61m
机长(旋翼和尾桨转动)40.03m
机身长(尾桨除外)35.91m
机高(到旋翼桨毂顶部)8.15m
机高(尾桨旋转) 11.60m
水平尾翼翼展6.02m
主轮距 7.17m
前主轮距8.95m
内部尺寸
货舱
 长度(装卸跳板放下)15.00m
 (不包括跳板) 12.00m
 宽度 3.20m
 高度 2.95~3.17m
 容积 121.0m3
面积
旋翼桨盘804.25m2
尾桨桨盘45.48m2
重量及载荷
空重28600kg
最大有效载荷(内部或外部)20000kg
正常起飞重量49600kg
最大起飞重量56000kg
最大桨盘载荷0.68kN/m2
最大功率载荷3.81kg/kw
性能数据(A:米-26;B:米-26M)
最大平飞速度 A 295km/h
正常巡航速度 A 255km/h
实用升限
 A 4600m
 B 5900m
悬停高度(有地效)
 A(国际标准大气,载荷5100kg)  1000m
 B(国际标准大气+15℃,载荷12300kg) 1000m
悬停高度(无地效、标准大气)
 A 1520m
 B 2800m
航程
 A(2500m高度,国际标准大气+15℃,载荷7700kg)500km
 B(2500m高度,国际标准大气+15℃,载荷13700kg)  500km
 A(海平面,国际标准大气,最大内燃油,最大起飞重量下,5%的余油) 590km
 A(海平面,国际标准大气,带4个副油箱)  1920km

网友N:
米-26是前苏联米里设计局(现改名为米里莫斯科直升机厂股份公司)研制的双发多用途重型运输直升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给的绰号为“光环”(Halo)。这种直升机是继米-6和米-10以后发展的重型运输直升机,也是当今世界上最重的直升机。为开发西伯利亚及北方沼泽和冻土地带,前苏联决定发展一种全天候重型运输直升机。在70年代初开始方案论证,目标是其装载能力要达到以前生产直升机的1.5至2倍以上,正式研制工作大约持续了3年,原型机于1977年12月14日首次试飞。1981年6月,米-26的预生产型在34届法国巴黎航空展览会上首次公开展出,1982年开始研制军用型,1983年米-26交付使用,1986年6月开始出口印度。总计制造了约300架。目前仍在生产。
米-26直升机具有极其明显的军事用途,这种直升机最大内载和外挂载荷为20吨,相当于美国洛克希德公司C-130“大力士”的载荷能力。米-26直升机主要用于没有道路和其它地面交通工具不能到达的边远地区,为石油钻井、油田开发和水电站建筑工地运送大型设备和人员。米-26往往需要远离基地到完全没有地勤和导航保障条件的地区独立作业,因此,要求直升机必须具备全天候飞行能力。
旋翼系统为传统的铰接式旋翼,桨毂是钛合金制成的,有挥舞铰和摆振铰,带有阻尼器,没有弹性轴承或轴向铰。这种旋翼由8片等弦长桨叶组成,是世界采用桨叶片数最多的单旋翼。每片桨叶由一根管状钢质桨叶大梁和26个玻璃钢翼型段件组成。段件内部用翼肋和加强构件加固,中间填以蜂窝填料,前缘有不可拆卸的钛合金防蚀条。桨叶具有中等程度的扭转角,桨叶厚度沿展向向桨尖方向变薄,后缘装有调整片,可在地面上按飞行状态的需要进行调整。尾桨由5片玻璃钢制桨叶组成,位于尾梁右侧,钛合金尾桨毂。为适应高寒地区使用,旋翼和尾桨桨叶均装有电加热防冰装置。旋翼转数为132转/分。 传动系统包括V-26风扇冷却的主传动系统。主减速器传动功率为14710千瓦。单发工作时传动功率8500千瓦。尾传动轴位于座舱顶。
机身传统的全金属铆接的半硬壳式吊舱尾梁结构。蛤壳式后舱门,备有折叠式装卸跳板。尾梁下表面平直。为了防火发动机舱用钛合金制成。垂直尾面向左偏置。尾桨安装在垂直尾面右侧。水平尾面位于垂直尾面与尾梁的交接处。飞行中平尾固定不变,但可在地面上调整,以适应最佳巡航状态。 着陆装置 不可收放前三点轮式起落架,每个起落架有两个轮胎,主起落架轮胎尺寸为1120毫米×450毫米。前轮可操纵,轮胎尺寸为900毫米×300毫米。尾梁末端有可收放的尾橇。尾橇收起时,可自由接近后货舱门。为了通过后货舱门和在不同场地上着陆,主起落架可以进行液压调节。离地时,起落架上的传感器可以通过飞行工程师座位后方的仪表板显示出直升机的起飞重量。 动力装置为两台7460千瓦D-136涡轮轴发动机并排装在旋翼轴前驾驶舱上方。为适应严寒地区和未经修整的场地上作业,发动机进气道采用了双套防冰装置——电加热和热空气防冰系统。进气道前装有粒子分离器,可防止外来物侵袭发动机。发动机两个进气道的上方有第三个进气道,供滑油散热器冷却用。发动机装有功率输出同步和保持旋翼转速的恒定系统。如果一台发动机输出功率衰减,另一台发动机可自动输出最大功率。米-26共装有10个油箱,每台发动机的燃油系统独立,8个油箱在座舱地板下面,两个汇集油箱在发动机上方,正常情况下用油泵供油,发生故障时,可以靠重力自行输油。最大标准燃油量为12000升。另外可带4个辅助油箱。 座舱 驾驶舱内可容纳4人空勤组,驾驶员位于左座,副驾驶员和驾驶员并排坐在一起,在两位驾驶员中间有一折叠座,后面左侧是飞行工程师座,右侧是领航员座。驾驶舱后设有4个座位的旅客舱。货舱可装运两辆步兵装甲车和20000千克国际标准的集装箱。沿货舱两壁设有大约20个折叠座椅。军用型可容纳80名全副武装士兵。用于战场救护可容纳60名躺在担架上的伤员及4至5名医护人员。风挡有加温设备。驾驶舱有四个大型气泡状舷窗。前方的一对舷窗可以向外和向后打开。货舱前面右侧,主起落架后的货舱两侧各有一个可以向下打开的舱门,兼作登机梯。货舱可通过下面向下打开的舱门(另可当作装卸跳板)和两个向上打开的蛤壳舱门(关闭时可形成货舱的后壁)装卸货物。各个舱门均可借助液压系统打开和关闭,紧急情况下也可借助于手摇泵。货舱顶上导轨装有两个电动绞车,每副绞车可沿货舱吊运2500千克货物。有能装载500千克货物的绞车,地板上有滚轮传送机和货物系紧点。
机上装有两套压力为207×105帕的液压系统。电气系统包括:28伏的直流电,备有辅助动力装置。主尾桨叶前缘有电加热防冰装置。有驾驶舱增压装置。装有标准昼夜全天候飞行所需的一切设备,包括7A813气象雷达、地图显示器、水平位置指示器和自动悬停系统,并可选装GPS。综合飞行导航系统及自动飞行控制系统。闭路电视摄像仪可用来监视货物装卸和飞行中的货物状态。军用型还装有红外抑制器,红外干扰发射机,红外诱饵投放器等。 目前,米-26有如下几种主要型别: 米-26 军用运输型 该型与米-26基本型相似。 米-26A 带有PNK-90综合飞控和导航系统,可自动飞近并降落在指定点。 米-26T 基本的民用运输型,其中又包括消防型,内部燃油箱可用来装15000升灭火剂,或吊挂17260升水;地质勘探型,可携带10000千克的测量设备,在55米~100米高度以180~200千米/小时速度飞行时可飞行3小时以上;双人驾驶舱的米-26模型于1997年在莫斯科航展上展出。 米-26TS 类似于米-26T,1996年以来用于取西方国家的适航证和开拓国外市场,在西方国家编号为米-26TC。
米-26MS 米-26T的医疗救护型,用于重伤员抢救可安排4名伤员和2名医生;用于手术抢救可安排1名伤员和3名医生;用于手术前抢救可安排2名伤员和2名医生;用于一般救护可安排5副担架,3个伤员座位和2个医护人员座位。
米-26P 民用运输型。可运载63名旅客,4人一排,驾驶舱后有厕所、厨房、衣帽间。
米-26TM 吊车型,在机身下主轮后装有指挥员吊舱。
米-26TZ 加油机,可装14040升燃油和1040升润滑油。
米-26M 正在研制的改进型,主桨叶全部为玻璃钢,并且采用新的气动力结构。采用新的D-127涡轮轴发动机,单台功率为10700千瓦。改进了飞行导航系统,并带有电子飞行仪表系统。实用升限、悬停高度有所增加,吊挂载荷达到22000千克。据报道,已制造了2架原型机,编号为米-27。
俄罗斯陆军装备了35架,另外米-26还出口到20多个国家,其中包括印度(10架),乌克兰(20架),秘鲁(3架),哈萨克斯坦等国。
1982年2月,米-26创造了5项直升机有效载荷/高度世界纪录。单价1000~1200万美元(米-26TS,1996年币值)。
2006年6月,俄罗斯联邦工业署副署长,参加"Eurosatori-2006"展览的俄罗斯代表团代表A.雷巴斯在展会上宣布,法国有意与俄罗斯联合生产重型运输直升机,及对重型运输直升机进行联合改进。目前,俄方已经与法国国防部和"Eurokopter"公司就联合改进和联合生产米-26直升机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磋商。近期计划签署米-26直升机在法国进行展示飞行的合同。雷巴斯指出,俄罗斯方面认为,联合研制是与欧洲在陆军武器领域开展军事技术合作的最重要方向。作为军事技术合作的另一方向,是与欧洲联合研制用于支援陆军的无人驾驶飞行器。俄罗斯的"土星"科学生产联合体等公司将参与这一计划的联合工作,并且已经签署了为飞机和无人机研制新一代发动机的议定书。
米-26坠毁事故
2002年8月19日下午4时50分,俄罗斯车臣共和国首府格罗兹尼郊外的坎卡拉军事基地内,两名在直升机场边武装值勤的卫兵听到了一阵由远及近的直升机轰鸣声,有“巨无霸”之称的米—26直升机庞大的机身隐约可见。这是从印古什共和国军事基地起飞执行运兵任务的重型直升机。此时天气晴朗,能见度高,无风,不存在任何降落障碍。米—26开始降低高度,调整飞行姿态,做好了降落准备。就在这时,只见那架直升机突然剧烈晃动起来,最后失去了控制向基地外的地面坠去!
更不幸的是,失去控制的直升机正好跌入了坎卡拉军事基地外围的雷区!由于坎卡拉军事基地是车臣俄军的指挥中枢,驻车臣俄联邦武装部队司令部、驻车臣俄内务部队司令部、俄联邦特警部队车臣司令部均设在此,所以这里的防卫格外森严,除了全副武装的卫兵、嗅觉灵敏的军犬和先进的电子侦测装置外,基地四周密密麻麻的灌木林和蒿草丛已经被工兵们变成一个巨大的雷区。这个雷区宽2000米,方圆8公里,埋设了各种反单兵地雷、饵雷、绊雷近万枚,不夸张地说,连一只耗子都休想闯过这片雷区,所以就算车臣武装分子贼胆再大,也始终未能闯入坎卡拉军事基地半步,雷区构成了车臣俄军官兵的安全天堂。
然而,天堂转眼间成了地狱,基地的救援人员眼睁睁地看着数百米外的满地的残骸和呼救连天的战友束手无策,因为不知道都哪些地方埋地雷了,再加上失事现场浓烟滚滚,所以官兵们根本不敢贸然强闯雷场。基地的工兵和弹药专家被火速传到现场,以最快的速度清理出一条通道,救援人员这才得以将幸免于难的战友从熊熊燃烧的直升机残骸中拉出,并立即送往基地医院抢救,基地医院的部分军医也被紧急抽调到现场,对一些重伤员进行现场急救。
由于现场一片混乱,所以究竟有多少官兵遭此不幸说法不一。俄罗斯副总检察长谢尔盖•弗雷汀斯基在接受俄国际文传电讯社记者采访时透露了他所掌握的情况,“从事故现场接到的报告称,有数十名官兵死亡或者受伤,但由于失事的现场在数小时之后仍浓烟滚滚,因此我们还搞不清楚到底有多少官兵伤亡。”车臣俄军副司令鲍里斯•波多普戈拉上校在接受俄国家电视台记者采访时透露,坠落的直升机上有132名官兵,但他没有透露伤亡的情况,只是表示:“目前基地医院所有的人员都已经赶到事发现场……救援工作是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
据俄罗斯ORT国家电视台报道说,这是俄军历史上最惨重的军事空难。
米-26是米里莫斯科直升机厂(原米里实验设计局)研制的多用途重型直升机,绰号“光环”,是当今世界上最重的直升机。该机主要用于军事运输,其运载能力相当于美国C-130运输机的运输能力。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研制,1977年12月第一架原型机首飞,1981年在巴黎航展上首次展出。
米-26的旋翼为八片矩形桨叶,尾桨为五片桨叶,起落架为不可收放的前三点式。它的动力装置是两台乌克兰扎波罗日“进步”机器制造设计局的D-136涡轮发动机,单台功率为7460千瓦。米-26的空重为28200公斤,最大起飞重量56000公斤。它的最大平飞速度295千米/小时,正常巡航速度255千米/小时,实用升限4600米,悬停高度1000—1800米,航程800公里。目前俄军共有300架米-26直升机,据称它可以运送20吨货物或80名全副武装的士兵。
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尼古拉•杰里亚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事发当时米-26驾驶员报告说一只引擎起火,请求紧急迫降,在迫降过程中,直升机跌入雷区,因此才酿成了伤亡如此惨重的灾难;车臣俄军副司令波多普戈拉上校还解释说,这起事件发生的原因可能系超载所致,因为米-26重型直升机设计载客最多是80名全副武装的士兵,但实际上这次运载的官兵多达132人,所以远远超过了核定的运载量。不过,令人费解的是,波多普戈拉上校没有解释为什么明知米-26的设计载量是80人,可从邻近的印古什共和国摩兹多克军事基地起飞时硬是挤上了132人。
俄车臣非法武装自然不会放过这么一个表白的好时机,他们立即在专门的网站上贴出一张米-26直升机烈火熊熊的照片,同时附了一份书面声明,“拜托‘针’式地空导弹的神力,我们一举击落了一架米-26重型直升机。这是反抗‘占领军’的重大胜利!”这个网站还绘声绘色地说,执行此次袭击行动的是一个猎杀伏击小组。该小组一直在格罗兹尼地区侦察跟踪俄军直升机的行动,等摸清车臣俄军司令部直升机的行动规律后,他们潜入坎卡拉汉军事基地雷区外围密林中,等满载俄情报部队官兵的重型直升机刚准备降落,他们就发射了便携式地空导弹,结果一举中的,给俄军一次不小的打击。
驻格鲁吉亚的车臣非法武装代表阿尔达莫夫在接受路透社记者电话采访时颇为得意地说:“大约有118名俄军官兵被我们消灭。”这一消息与国际文传电讯社从俄军内部获得的消息不谋而合。国际文传电讯社此前曾获得消息说:“直升机似乎是被一枚‘针’式地空导弹击落的。”还有两名俄军士兵报告说,就在直升机坠落前,他们看到有地面炮火向直升机射击。
闻讯后的普京立即要求有关方面随时向其通报这一事件的最新发展情况,并在接受俄国家RTR电视台采访时表示:“我要求能随时掌握有关这起事件的最新情况。我们将彻底调查这起灾难,并尽快向车臣派出一个专门的调查委员会。”

网友N:
米-26直升机 视图

网友O:
不错的飞机,我国何时能有这样的生产能力.

网友P:
真牛!我们国家要是能有,相信这次汶川受灾遇害人员能减少不少啊

网友B:
抗震救灾

网友Q:
中国应该有有这样的飞机,要不然打仗时坦克怎么怎么运输?

感觉国际压力大,自己的军用设备没有用?

网友R:
这个可以带20吨的负荷起飞;超牛呀;

网友S:
牛机,牛机,牛机,牛机,牛机,牛机

网友T:
中国要做这样的飞机,也能造的出.前提是美英帝国们把高档的机床卖给我们.技术上不封锁我们.反正要买什么就卖什么.也做的出的.再自己加点铁陀陀.就变成国产化多少多少.

网友U:
老大哥的飞机强!不服不行!中国人加油!中国人加油!!!

网友V:
绰号为“光环”(Hal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