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超声波焊接机报警

楼主(2008-05-26):
各位大大,我厂有一条德国尤利克公司的铝塑复合管MSR2000生产线,它上面有一超声波焊接机,只要一工作就报“超声波受干扰”,检查线路连接也没问题啊,按道理说,如果线路有问题的话,最后一个执行的电气元件(是一继电器)不会动作啊,但是启动开始焊接按扭该继电器可以动作,但只要供给能量时就立马报警。换个超声波发生器,结果一样;换个焊头结果也一样。百思不得其解,向各位大大求助。

网友A:
您好,

我是广州海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主任维修工程师,关尔佳,我们公司电子事业部主要从事工业显示屏触摸屏,工控电脑板,PLC,伺服放大器,变频器,电路板,各行业精密测控仪器电路板及工业设备和工业控制电子线路板卡(PCBA)的维修、生产、
设备改造以及相关工业技术的研发.更多信息请上我们公司网站.

www.gdhaite.com 希望有机会合作,谢谢

关尔佳13728065775 020-33527727 传真020-85542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