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编码器

楼主(2008-05-26):
各位老大,我经常被以下几个编码器的类型名称搞混淆,请帮我解释一下分别都是什么特征?都用在什么类型的项目上?

1. quadrature encoder

2. linear encoder

3. sin/cos

4. resolver

网友A:
quadrature encoder 正交编码器 其实就是增量式编码器

2. linear encoder 应该是直线编码器 或者线性编码器 类似于光栅尺一类的

3. sin/cos 应该是编码器输出型号是正弦余弦信号的

4. resolver 不打清楚

网友B:
resolver:逆转变压器,输出电信号与转子转角成某种函数关系的电感式角度传感元件.

网友C:
学习2,3楼的知识.

网友D:
位老大,我经常被以下几个编码器的类型名称搞混淆,请帮我解释一下分别都是什么特征?都用在什么类型的项目上?

1. quadrature encoder

2. linear encoder

3. sin/cos

4. resol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