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人:关于PLC、触摸屏、变频器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8-05-26):
本人正在边学习边开发中,请教高人关于通讯的问题:

本人所设计的系统中包含PLC、触摸屏、变频器三部分。其中PLC控制各个开关的开闭和三个变频器,触摸屏用来修改各个开关的开闭时间参数和变频器的参数,变频器控制三台电机的转速。请教高人:

1.是该把PLC设成一类主站、触摸屏设成二类主站、变频器设成从站?

2.我该采用何种通讯方式?是用MPI/PPI还是PROFIBUS还是其他什么?

3.用MPI/PPI方式的话,使用什么电缆?需要加什么模块不?

4.用PROFIBUS协议的话,需要给S7-200加EM277模块?需要组态吗?用什么软件组态呢?STPE7 4.0行不?变频器上也必须另外安装PROFIBUS模板?

5.PROFIBUS通讯是用双绞线+RS485接头吧?RS485接头是9针啊,双绞线才两根线,怎么接的呢?

感谢高人的赐教!!

网友A:
我马上也要碰到相同的问题

不过我的PLC是三菱的

另外还带一个台达的伺服电机

求助

网友B:
你的这个可以不用不需要用总线来做的,只要一个rs232/rs232+485就可以了

网友C(2008-07-26):
用一块plc的通讯模组,用rs232和触摸屏,用rs485和变频器通讯,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D:
上海电热器材网 www.dryqw.com
联系人:赵忠媛 丁传勇
电 话:021-51575233 021-5157234

QQ:980487776
MSN:mkyd_zzy@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