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kw低压电动机烘潮

楼主(2008-05-26):
220kw、395A电动机因机械原因半年未开受潮,绝缘为0, 请问用多大容量交流电焊机烘,电流最大调多少,电机外壳温度最高不能超过多少度 外壳温度一般达多少度,绝缘就合格(不想经常停电测绝缘) 最后要测绝缘吸收比吗?吸收比要大于多少才合格? 能否直流焊机烘、直流焊机会磁化定子铁芯吗、直流焊机与交流焊机烘干电流是否一样?

楼主:
没有同行烘过此类电机吗?

网友A:
烘是烘过了。但是我们烘的是一万伏的发电机。我记得是用一台可调电流的直流焊机烘的。好象是直流氩弧焊机。上面有一个手轮调电流的。

网友B:
我以前有台380V/400KW交流电动机受潮,我用交流电焊机加电流加到它额定电流的3/2.好象不能.直流电流加呀

网友C:
可以用热空气吹.

网友D:
上面的兄弟说得对,不要超过额定电流,还有看线圈是不是发热,如果发热太快就调小一点呀!

网友E:
先要把电机的绕组串联起来,然后用交流焊机电流不宜太大(电机最好是分解的),我觉得100A就可以了,分解的电机要有遮挡以便保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