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软件怎么下载

楼主(2008-05-26):
没接触过三菱的PLC,别人给拷贝了一张它的软件光盘,可不知道怎么下载,点击下载图标出现参数不正确。应该怎么办。

网友A:
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东东

网友A:
你要先安装软件呀,安好了就可以用了呀

网友B:
低价PLC、功能齐全
集合文本功能、结构紧凑
本机DC输入16点
本机DC输出8点
本机继电器输出8点
3个中断输入口、5个高速脉冲输出口
4个模拟量输入点
2个模拟量输出点
两个串口通信 232、485
联系电话:13860605127

网友C(2008-07-04):
你是要下载程序还是下载编程软件啊??

网友D:
你是要干什么!将程序下载先要安装编程软件,然后要联上PLC,设置好通讯口

网友E:
下载???用电驴,迅雷,另存为,网络蚂蚁。。。。。。。。。挣分闪人。

网友F:
GX DEVELOPER用于对三菱全系列PLC进行编程和维护,本文讲解如何正确的安装此软件
GX DEVELOPER可以在“工控人家园”免费下载:http://www.ymmfa.com/bbs/thread.php?fid-23.html

下载完后,最好解压到D盘或者C盘根目录,如果目录层次太多将不利于安装。
系统支持WINDOWS 98/2000/XP,至少得有512MB内存,以及100MB空余的硬盘。
打开安装目录,先安装EnvMELSETUP.EXE,再返回主目录,安装主目录下的SETUP.EXE

点“确定”,点“下一步”

输入GX系列软件的通用序列号“570-986818410”。

注意,“监视专用”这里不能打勾

其他两个地方可以打勾

然后一直点“下一步”,就开始安装了,5-10分钟后,安装完成,系统弹出提示,结束。

--------------------------------------------------------------------------------

三菱的好几种软件,都需要先安装EnvMELSETUP.EXE,这个是“通用环境”。
如果已经安装有一个很高版本的EnvMEL,那么在安装其他软件的时候不需要再安装它。
此外,必须先安装GX DEVELOPER后才可以再安装“仿真软件”,“设置软件”等。

网友G(2009-02-13):
我的三菱gx developer7.0中文版为何装好后打开说初始化失败,请问怎么办

网友H(2010-01-04):
引用 网友C:
关于你是要下载程序还是下载编程软件啊??

是 编程软件   你知道怎么下载吗   知道麻烦你加我QQ1012807819   跟我说说~!   谢谢~!

网友I(2014-05-04):
求三菱PLC编程软件,使用WIN7 64位系统?地址:1990563238@qq.com有的大虾请发个!拜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