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三角启动

楼主(2008-05-26):
我想问一下,75KW的电机,用星三角启动,接触器我选的是95A两个,65A的一个,是否可以

网友A:
有点偏小。有点偏小。

楼主:
那要多大的好呀

网友B:
理论上两个接触器是电机额定电流的0.577(在AC3的工作状态下),大概是80A,但如考虑一定的安全余量就不太够了。

楼主:
那安全余量是多少呀 能说详细点吗

网友C(2008-12-26):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两个接触器是电机额定电流的0.577(在AC3的工作状态下),大概是80A,但如考虑一定的安全余量就不太够了。

这个理论在哪里看到的啊?你等着换接触器吧

网友D:
我们工厂55KW的电机星三角启动,两个150A接触器,一个好像是110A接触器.

接触器用大点好,不容易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两个接触器是电机额定电流的0.577(在AC3的工作状态下),大概是80A,但如考虑一定的安全余量就不太够了。

这个理论在哪里看到的啊?你等着换接触器吧

量一下电机的总进线电流,量一下2个接触器的出线电流,看看他们之间是不是0.577的关系,肯定是。

75kw的额定电流大约是145A,也就是总进线电流是145A,通过接触器的电流(工作)只有总电流的0.577,即83A左右,95A的接触器可以用,但有点勉强,没有必要的安全余量,就如同10kw电机用20A的接触器一样,有点偏小,即寿命不长。

网友E:
我是30KW 用的95A 的 给大厂做的

网友F:
电机140多安的电流,小了

网友G:
西门子的1054 三个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