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赏请教触摸屏在线模拟问题

楼主(2008-05-26):
我有一台较老的三菱FX2PLC,我用我所有的触摸屏编程软件在线模拟时,没有一个成功,我想请问这是怎麽回事,那位高手知道请帮我解惑。我的QQ374282760,加我吧,谢谢

网友A:
您好,我们人机可以做到在线模拟的功能...是不需要的屏的...我QQ是13507107,可以传份软件给你啊

网友B:
应该不会的

估计你的操作有问题

网友C:
是你不会操作的,可以在线模拟的

网友D(2008-06-26):
GX Developer SW8D5C-GPPW-E MELSEC可编程序控制器编程软件(英文版)
SW7D5C-GPPW-C MELSEC可编程序控制器编程软件(中文版)
GX Simulator SW6D5C-LLT-E MELSEC可编程序控制器仿真程软件(英文版)
SW6D5C-LLT-CL MELSEC可编程序控制器仿真程软件(中文版)
GX Explorer Ver.2 SW1D5C-EXP-E 维护工具(英文版)
GX Remote Service-I Ver.2 SW1D5C-RAS-E 远程访问工具(英文版)
GX Configurator CC SW0D5C-J61P-E MELSEC-A专用:CC-LINK单元的设定·监控工具(英文版)
AD SW0D5C-QADU-E MELSEC-Q专用:A/D转换单元的设定·监控工具(英文版)
DA SW0D5C-QDAU-E MELSEC-Q专用:D/A转换单元的设定·监控工具(英文版)
SC SW2D5C-QSCU-E MELSEC-Q专用:串行通信单元的设定·监控工具(英文版)
CT SW0D5C-QCTU-E MELSEC-Q专用:高速计数器单元的设定·监控工具(英文版)
PT SW1D5C-QPTU-E MELSEC-Q专用:QD70单元的设定·监控工具(英文版)
QP SW2D5C-QD75P-E MELSEC-Q专用:QD75P/DM用的定位单元的设定·监控工具(英文版)
AP SW0D5C-AD75P-E MELSEC-A专用:AD75P/DM用的定位单元的设定·监控工具(英文版)
TI SW1D5C-QTIU-E MELSEC-Q专用:温度输入器单元的设定·监控工具(英文版)
TC SW0D5C-QTCU-E MELSEC-Q专用:温度调节器单元的设定·监控工具(英文版)
AS SW1D5C-QASU-E MELSEC-Q专用:AS-i主控单元的设定·监控工具(英文版)
DP SW6D5C-PROFID-E MELSEC-PLC专用:PROFIBUS-DP模块的设定·监控工具(英文版)
GX Converter SW0D5C-CNVW-E Excel/文本用的数据转换器(英文版)
MX Component SW3D5C-ACT-E 通行用ActiveX库(英文版)
MX sheet SW1D5C-SHEET-E 支持Excel通信的工具(英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