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中的色标问题

楼主(2008-05-26):
最近在看同步,飞剪控制器的资料,里面有色标控制什么的,不太懂,各位大虾帮我解释下,为什么要加色标,还有加了有什么好处?

网友A:
可以这么理解,你个人如果要打苍蝇,是不是要看到苍蝇才开始挥苍蝇拍?

那么苍蝇就是色标,你的眼睛就是传感器,你的动作就是飞剪的动作。

网友B:
学习小样儿解释的很恰当。

楼主:
是不是这样

在飞剪的时候如果没有采样到色标飞剪的刀就不动等,采样刀了才开始运行进行飞剪,

但是如果在飞剪的动作还没有完成前又采样到色标怎么办

不知道我这样想是不是对的

网友C:
如果是每个色标切一次,你只有提高速度了. 有时还有其它没用的色标可以通过设定窗口方式来决定看不看该色标.

这类机械一般都是永远单方向旋转.转一圈设定为最大值(0到最大MAX).例如你可以在0-MAX/4之间看色标, 其他的范围不看.

OPENWIN(0,MAX/4),CLOSEWIN(MAX/4,MAX)

网友D:
色标应该是用来做纠偏的,如果用来触发电子凸轮的话不太合适。飞剪剪切长度还是应该用伺服来计算并控制。

楼主:
请问他的纠偏的原理是这么样的

他是怎样来纠偏的,哪个过程如何,能帮我解释下下面这图的过程吗

楼主:
这是MKS里面解释色标的图

网友E:
这个是要把随机产品动态调节成等间距. 国内已经有人做成这样的机械并申请了专利. 想了解详情请发电邮到: motion_sales@126.com

网友F:
不就是上面这种机械结构吗?有更好的结构,发个看看 first.razor@gmail.com

网友G:
在没有检测到色标时,按照默认长度处理,检测到色标后,按照色标位置修正实际长度。

上面那个图,实际上是特殊应用。

楼主:
按这个图应该是每个物体过来都会检查到的啊,

是不是本来同步的走着会不同步,这样的话当检测到色标的时候修正相角?

刘工,上面的图是上面功能?怎样实现的可以解释下吗

网友E:
这系统是典型的食品包装上的前道工序,把生产线上随机来的产品(通过图中的机械装置和"电眼")

例如巧克力排列成等间距,再输送到下一道工序.关于怎样实现还是有一定难度的也涉及到知识产权. 据我所知,该客户是用英国某著名运动控制器实现的,

目前在国内某知名企业已经连续运转8个月没有任何问题.对此类系统有合作意向的欢迎来电:motion_sales@126.com

网友H:
这种排料系统基本上所有的高档伺服厂商都能提供,为什么就一定是英国运动控制卡完成的?

网友F:
说句老实话,欧洲的伺服技术大部分在讲德文的公司那里,大英帝国已经没落了。

网友H:
不过运动控制卡也是一种发展方向。

美国的PMAC、英国的trio等都还是非常优秀的产品,不过也是必须依靠优秀的伺服驱动器才能完成功能。

网友G:
目前说的对色标,比较多的是指印刷或裁切,所以说上面那个图算是比较特殊的应用。我知道的,这个功能是用于包装,由于生产线上过来的产品会比较凌乱,要保证每个盒子(或袋子)中有一个产品,没有装多了的,也没有空包。说“关于怎样实现还是有一定难度的也涉及到知识产权”,这就有点夸张了,当然,也可能是我误会了。MKS(现在叫motrona)上个世纪的产品中就把这作为标准功能提供了,MKS 的说明书其实也描述了工作原理,仔细看看,用通用控制卡来实现这个功能,也没有多大难度。有难度的,是生产线的速度与需要达到的精度。

网友I:
最关键的是要令SLAVE从带的调速问题,当主带上有产品时,保证从带上至少有一个空位.这样对不?没搞过这个东西.

网友E:
这种产品国外是有成熟的技术.但国内还没听说过哪家做成功了.也许我太孤家寡闻了.既然大家都知道,各位高手您在国内对同类应用有成功案例吗?

有人现在拿着20万现金想买该工程师开发出来的程序,这是实情.

如您本人有成功应用,在下愿意向您学习motion_sales@126.com

网友G:
作为代理,是不太可能卖程序的。

网友J:
长见识了 以前没有用过这个东西

网友K:
20万?找个人私底下交易也许有戏,只要你敢用。若公开论价,大概远不是这个数可以解决的。

网友L:
我们很有興趣,開發這一系統, 如有人需要,我們可以貢獻心力, remapower@msn.com

网友M:
大家能说说那输送带难点在哪里吗,没看出啥名堂来哈,那主输送带上的物品应该是靠机械手之类的取到从输送带上的吧

网友G:
单就上图的例子来说,是没有机械手的

网友M:
如果就这张图片好象不是很难,精度不会很高,速度也不会很快,估计有90%的人都能做象,但就怕还有更多具体要求没提出来

楼主:
不好意思我也不知道是还有什么要求,只知道是把不均匀物体的均匀分开

我是不知道他是怎么通过那图的2个色标传感器来实现的

网友G:
图上少画了一个电机,两个编码器.一个编码器测量左边传送带的速度与位置,一个编码器测量右边传送带的速度与位置,电机控制右边传送带的速度.

网友N:
对:MOTION_SALEs 关于

这种产品国外是有成熟的技术.但国内还没听说过哪家做成功了.也许我太孤家寡闻了.既然大家都知道,各位高手您在国内对同类应用有成功案例吗?

有人现在拿着20万现金想买该工程师开发出来的程序,这是实情.

如您本人有成功应用,在下愿意向您学习motion_sales@126.com

内容的回复:

  谁拿20万来买这东西,我给他做,呵呵

网友O:
德国keb在瓦线上的横切系统利用色标切割方案已经很成熟  有需要者请联系13370891388     xichao_xu@163.com

网友L(2008-07-26):
我們目前已經開發中.各為先進如有需求我們可幫助. www.rema-power.com

网友L:
我們的PDS 瓦線橫切機系統最穩定, 高速型RCDS-也出廠了,速度高.精度好,   SKYP  CRC402      remapower@msn.com

网友P:
传感器检测到色标就表示有物料,该切了

有些情况如果没检测到色标超过一定长度,那么就自动转换为定长切割

也就是说按照设定物料长度来切,避免因为没检测到色标发生没切断的情况

网友Q:
这类控制系统,难点在于精度、速度。

根据精度、速度不同的要求,控制器有PLC、专用控制器等等都可以实现功能。

网友R:
初一看,好像很容易,呵呵呵

细一想,好像很不容易。。。。

网友S(2011-04-27):
对:刘岩利 关于

在没有检测到色标时,按照默认长度处理,检测到色标后,按照色标位置修正实际长度。

上面那个图,实际上是特殊应用。

刘工,你好!可否具体讲下是怎么修正实际长度的?当检测到色标的时候,是调整刀的位置,还是调整送料位置呢?怎么样找基准点?

网友G:
对:lpcqql 关于刘工,你好!可否具体讲下是怎么修正实际长度的?当检测到色标的时候,是调整刀的位置,还是调整送料位置呢?怎么样找基准点?

原则上修正谁都可以啊。如果料本身受张力影响比较小,原则上可以通过调整送料实现。也可以通过调整到来实现。调那边比较方便,看机械结构了。

至于找基准点,我不是很理解您的意思,我以为这是一个必须结合机械位置的问题。比如色标传感器的具体位置,刀的位置。

内容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