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kw电机能用反转刹车吗?

楼主(2008-05-26):
110kw电机能用反转刹车吗?请那位知道的提供一下在那里使用成功的例子.

网友A:
反接制动吗?太大了!110kw

网友A:
没见过这么大的电机反接制动,请哪位高手指教!!!!

网友B:
没见过这么大的电机反接制动!

网友C:
我们用过37kw ;的反接制动,但正转与反转之间有一段10S的停车间隔,并且采用液力偶合器驱动,也就是说,并非直接连接。即使如此,电流还相当的大。

网友B:
“我们用过37kw ;的反接制动,但正转与反转之间有一段10S的停车间隔,并且采用液力偶合器驱动,也就是说,并非直接连接。即使如此,电流还相当的大”

1、“正转与反转之间有一段10S的停车间隔”,这叫正反转,不叫反接制动,反接制动不反转;

2、“采用液力偶合器驱动,也就是说,并非直接连接。”,是液力偶合器驱动电流,没有反接电流;

3、“电流还相当的大”,相当于额定电流还是直接启动电流???

网友C:
我们的机器并不需要反转,电机的反向旋转仅仅是:将已经关闭的,正向旋转的机器迅速地制动停止。

此时为避免电流过大,在正向旋转关闭10S后,再启动反向运转。并且电机与机器采用液力偶合器连接。

以上速度、方向的控制采用电磁式脉冲传感器。

网友D:
那么大功率的电机为什么没离合装置.非要制动可能用大功率可控硅和大功率整流二极管应该可以.

网友E:
这么大的功率,对电网的冲击可想而知

楼主:
之前我们的电机是反转刹车的.后来炸过就改了.现在又想用回来.时间不能延时超过3S反向制动.谢谢各位的讨论.

网友F:
用能耗制动咱样??yi

网友F:
用能耗制动咱样??同9楼说的那样.用大功率可控硅和大功率整流二极管应该可以.

网友G:
用抱闸刹车,我们这里就是这样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用抱闸刹车,我们这里就是这样

楼主:
我们不方便用抱闸刹车,因为安装的地方有限,所以我想用反转来刹车.

那位见过有这样的例子的,不防在这里来多提个参考.

要在2-5秒这样快速制动可靠性高吗?

网友I:
反转来刹车,很少见,没见到成功的例子。

网友J:
这么大的功率,没见过

网友K(2008-09-15):
自由停车

网友L:
功率太大了.我想如果用能耗制动应该行.

网友M:
110KW反接制动,第一次听说。用什麽秘诀不妨透漏一下。大家都是混口饭吃,可能到退休的时候能用上。

网友N:
可用能耗制动再加一个液压抱闸,可能接近你们的要求。

网友O:
不好做,用抱闸吧 ̄ ̄ ̄ ̄ ̄ ̄ ̄

网友F:
110KW的太大了,用反接制动肯定会有很大的冲击电流。用能耗制动加机械制动,可能会好些

网友P:
个人建议不要考虑反接制动方案.同意23楼方案.

网友Q:
最好用变频控制,节能

网友R:
当然不行了,110KW静止直接启动都不允许,何况是反向转动时直接启动

网友S:
110KW反接制动肯定不行,1.1KW还差不多。不过很费接触器触点哦,一个月换一次接触器吧。

网友T:
冲击太大,千万别用。

网友U:
我想10S停车都有点难度呀,你还要反接 厉害呀,我加了ATS48 的软起 不知道有那位用过里面的快速停车 我想外加能耗制动,不知道是不是有这个必要。

网友V:
........发不出去

网友V:
终于可以了  反接制动一般只适用于10KW以下的电机   你那个太大了 考虑下能耗、电容之类的制动吧

网友W:
采用大功率变频器或采用能耗制动或液压抱闸

网友X:
反接不是不可以,看看以下条件能不能不能满足:

专用变压器:容量在500KVA以上。

不能使用空气开关,因为反接时冲击电流接近短路电流。

接触器用630的吧,定期更换触点。

电机机械轴承、转子等能否满足反转力矩

网友X:
如果不能采用机械制动,最好的办法是采用变频器+制动电阻,功率匹配好的话,2-5秒钟静止是没问题的

网友Y:
完全可以!!!这个世界上没有做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

需要你有足够的资金,最怕你没有钱。

网友Z:
请问楼主电机是否直接起动?如果是全压直接起动的,说明你们的变压器容量足够,那么在反接制动时用星形接法,它的冲击电流估计与全压起动时差不多。

网友AA(2008-10-15):
最保险好用的制动方式使用直流能耗制动。

网友AB:
办法多了,何必用危险系数最高的反接制动呢?

网友AB:
变频器+制动电阻?具体操作可以再详细一点吗?

网友AC:
在反接制动串入电阻。用速度继电器加以控制也许能好些

网友AD:
???????????????? 可以采用能耗制动。

网友AE:
如果是绕线式电机转子串电阻控制就可以,在反接时串入全部电阻,起重机上经常用到。

网友AF:
这么大的电机要反接制动还是第一次听说,还是直流能耗制动吧,最好加一个机械抱闸,

网友AG:
引用 网友F:
110KW的太大了,用反接制动肯定会有很大的冲击电流。用能耗制动加机械制动,可能会好些

网友AH:
引用 网友AB:
办法多了,何必用危险系数最高的反接制动呢?

网友AI:
要串电阻,不然电流好大

网友D:
加百来安的高脉冲直流电流我不信它不停.

网友AJ:
太大了,恐怕不行,我没见过

网友AK:
楼主,你是不是在忽悠大家啊

?

网友AL:
你疯啦,这么大电机都敢反接制动。可以采用能耗制动

网友AM:
如果是条件允许 最佳选择还是变频调速 可外加制动电阻或者在辅之以机械制动

网友AN:
在2~3秒就制动有点不太现实吧

?

网友AO:
不好,会对电网产生影响,机械会有冲击不利于推广,考虑外置制动。或加变频

网友AP:
装个刹车好一点,最好不要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