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440-5.5KW,报F0022.

楼主(2008-05-26):
求助:西门子440-5.5KW,报F0022.

网友A:
功率元件问题,可能是散热不好所致,注意检查机内有无灰尘堆积.

网友B:
1.清理灰尘;2.更换I/O板;3.更换功率元件。

网友C:
大部分是IO板连接问题!

网友D:
多数情况是变频器内部接插件的问题,把变频器的控制板、以及控制板到底下的主板的连接件拆下重新装一遍,再装的过程中应注意观察,有没有插针松动的现象,螺丝先不要上紧,给个运行信号同时用手动一动板子,如果F0022出现,我想故障点就能找到了。然后采取一定的措施,直到用手不管如何动板子故障都不出现,然后把螺丝紧固为止。

网友E:
也有可能是驱动

网友F:
一台55KW西门子MM440变频器控制水泵 ,正常运行正常,停机后,再开机,变频器160A三个快熔全部烧毁,检查变频器四块模块全部爆开。这种现象一般怎样产生的,怎样解决?在维修中,更换同型号4块模块后,运行1小时正常,停止运行后,没有断电,五分钟后变频器报警F0022功率组件故障,无论怎样复位均不成功,哪部分元件有问题,如何解决?求高手支招

网友F:
在维修西门子 MM440 55KW变频器过程中,将电路板打开:呈现出所有的大功率模块,其中有一个功率模块,连接电机引出线,该模块型号为:SEMIKRON SKKR 4001/02 02280用万用表测的端子1 4;2 5; 3 6均导通为0欧姆,引出的六根信号线均与对应的端子导通,该模块正常吗,能否简单介绍一下该模块在变频其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