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模与多模光纤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8-05-26):
单模与多模光纤有什么区别?谢谢

网友A(2008-07-19):
单模光纤只有单一的传播路径,一般用于长距离传输,
多模光纤有多种传播路径,多模光纤的带宽为50MHz~500MHz/Km,
单模光纤的带宽为2000MHz/Km,光纤波长有850nm,1310nm和1550nm等。850nm波长区为多模光纤通信方式;1550nm波长区为单模光纤通信方式;1310nm波长区有多模和单模两种;850nm的衰减较大,但对于2~3MILE(1MILE=1604m)的通信较经济。光纤尺寸按纤维直径划分有50μm缓变型多模光纤、62.5μm缓变增强型多模光纤和8.3μm突变型单模光纤,光纤的包层直径均为125μm,故有62.5/125μm、50/125μm、9/125μm等不同种类

单模是只传输一种模式即基模TE0,多模是传输基模及以上的模式TE1,TE2等,每种模式都是有一个阈值V,模式越高,阈值V越高,所以有了高模就一定存在比他低阶的模式. (M=V的平方/2) 好像激光器也能传多模吧,只是激光器的造价要高,没这个必要.单模光纤制造工艺要求要高,因为要使其不能存在驻波点,就要求光纤很细,还有单模的耦合对准要难,因为光纤细,这就是单模不如多模的地方,但是单模的损耗小,和传输距离远又是它的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