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师傅们三菱触摸屏花屏的原因有那些呀

楼主(2008-05-26):
昨天我们有一款三菱的触摸屏花屏了.刚开始是触摸屏不起作用,没有反应.发现触摸屏有水,后拆开清理,烘干.上电,刚开始都还正常,可过了几分钟后就出现花屏,屏上的画面看不清楚.

网友A:
液晶驱动问题?

网友B:
更换可送三菱维修处吧;

网友C:
你好,
我是广州海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主任维修工程师,关尔佳,我们公司电子事业部主要从事工业显示屏触摸屏,工控电脑板,PLC,伺服放大器,变频器,电路板,各行业精密测控仪器电路板及工业设备和工业控制电子线路板卡(PCBA)的维修、生产、设备改造以及相关工业技术的研发.更多信息请上我们公司网站.
www.gdhaite.com

希望有机会合作,谢谢

关尔佳
13728065775 020-33527727 传真020-85542220

网友D:
你距离北京近吗,我们是工控触摸屏维修中心,一般问题和疑难问题都可以解决,你这个属于人为造成的故障,另外触摸也有问题,估计找一般维修公司价格和费用比较高,可以和我们联系试一下.花屏得看现象,要是图象局部乱码一般是行距触点及驱动的问题,全部乱码一般和RAM有关,还有很多情况,不好一下和你说明白

QQ:271193872, bjele@163.com  13161609988 唐工 北京京电测维科技有限公司 010-52022326 /2327/23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