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故障-显示全黑

楼主(2008-05-26):
求解:一台艾默生TD2100系列变频器使用中发现显示全无,检查380V输入正常,怀疑显示通信器故障,但对调一样,外观无明显故障,目前手头上没相关资料和配件,所以维修陷入困惑,望指点————

网友A:
        首先检查工作电压5伏或12伏,找出低压小电容,侧其两端电压,顺次往前找。

网友B:
这是通信有故障或者模块已烧!

网友C:
先查模块,启动电阻。后查开关电源!

网友D(2008-07-19):
查开关电源!

网友E(2008-09-27):
艾默生TD2000-37KW开关电源输出15V、-15V、5V、+28V跳动厉害,其他+18V正常,请教原因?

网友F:
TO:天下为朋      先查一下直流母线电压,即直流500V是否正常,范围520~530之间,如正常,多半是开关电源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