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sj300报警e23.6

楼主(2008-05-27):
现有一台日立sj300   7.5kw变频器 报警e23。6应如何处理啊! 请大侠们指点一下!
不胜感激!!1

网友A:
这是日立sj300 的通病了,请仔细检查驱动电路

楼主:
驱动电路的那一部分啊!  光藕吗???

网友B:
请问E30.6要怎么么查呢

楼主:
E23 CPU与闸阵列连接故障原因
1、FFC接触不良、2、IC故障、3、驱动光欧性能下降或者损坏
对策:
1、更换或者清洁FFC插头、2、更换新的光欧、3、更换主基板

楼主:
对: 阿尔法变器 关于

请问E30.6要怎么么查呢

内容的回复:

http://www.bwtco.com/technology/zip/E30.pdf
自己看看吧!

网友C:
手册上应该有说明的.

楼主:
《手册》那个手册啊 !???

网友D:
E30.6 IGBT保护  应该是驱动上的问题。阿尔法变器  是多大功率。小功率的话不是很好查,有好多机器在模块背面。

网友D:
E23的故障楼主不是统计的很好吗?基本上都给你统计出来了。

E23 CPU与闸阵列连接故障原因
1、FFC接触不良、2、IC故障、3、驱动光欧性能下降或者损坏
对策:
1、更换或者清洁FFC插头、2、更换新的光欧、3、更换主基板

网友E:
还有可能就是驱动静态有其中一组没电压,我遇到过,也会报门阵列故障。

网友F:
驱动光藕PC929全部更换,一切OK.

网友B:
楼上所说是:E30.6的故障吗?

我也这么想过,本来还想把模快给拆了.只是对日立不熟.

网友D:
那模块很难拆 这种机器E30还真的不是很容易搞

网友G:
pc929                                          修好了吗

楼主:
谢谢大家!        驱动电路有问题

网友H:
日立LP300 启动时 报E23.6 请高人指教 不胜感激

网友I:
就是驱动问题,换光耦就好了

网友J:
开机就跳是驱动板上的大IC坏,如果是运行中跳就是驱动光藕坏。

有需帮忙维修置点:13915482807

网友K(2009-05-26):
我也同意22楼 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