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海利普

楼主(2008-05-27):
我们厂的一台脱水机,用的是海利普A系列15千瓦的变频器,最近老出故障,维修纪录是08年1月底就是常显示过流,修好之后,四月又是这加速中过流!再修好,用了几天没有输出了,再送修,又用了五六天,现在的故障是操作面板不正常显示了,参数查不到也改不了!不插显示面板里面的接触器会吸合,可是开不起来,我用的是外部控制的!

楼主:
合上电后变频控制板的两颗贴片式指示灯不亮!没插显示面板送电再关电,有一只贴片<L10>指示灯会闪五六下!插上显示板不管是送电还是关电都没有闪烁的!我发现修了几次之后把电源板的三只PC923L,三只33欧的电阻,五只35V1000微法以及100微法的电容全换了!不知道还有什么是不好的,希望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A:
变频器累死的,呵呵

网友B:
说的感觉有点乱,总之是知道变频器间断坏了,你们应该送往正规的公司维修

网友C:
海利谱机子在国内生产变频的厂家中。出故障最不好排除的机子。故障率非常高。我曾经维修过A系列的小功率的机子不少。大多都是烧模块。P089的同时。驱动小电容都鼓起来了。器件质量差,软件部分可能也存在隐患问题。软件不好。用到后期的时候很多怪故障。

网友D:
我们厂里一台机子,不小心带电插拨面板,就导致CPU板驱动面板方面的元件损坏?

这个做得也太差了点吧?工程上,实际应用中谁也有误操作的时候,像其它牌子的你咱操作都没事.

网友E:
我要一块HLIP-A     220V     主板 。短信:13355210251

网友F:
修了那么多次了 还不死心啊   换一台算了

楼主:
不是我们不想换,是领导英明呀!我发现三个模块不是同一个品牌,可能容量也不尽相同吧,所以输出三相不平衡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是我们不想换,是领导英明呀!我发现三个模块不是同一个品牌,可能容量也不尽相同吧,所以输出三相不平衡吧?

这个可能是创新  呵呵

网友H:
真是个好的创新,够厉害!

网友I:
领导英明的想必不少啊,哈哈,,,,

楼主:
要是每个领导都会当机立断,我相信,有很多可以更大地发挥价值!!三块模块分别是BSM75 GB120DLC  ,SKM 75GB  124D   ,SKM 75GB  128DN.我是不大懂的,望大家说说!

网友J:
加速中过流!最近客户打电话过来,也总反映这系列的问题,不知道我们工程师怎么解决的。

网友K:
换个好一点的品牌吧;

网友L:
停车制动那里是不是有问题呀

 也有可能是制动电阻损坏一起

  变频器

 不敢保证良好

 也顺便检查一下

楼主:
电阻查过的,电机也查过的,全是好的呀!

楼主:
本来通电就有LD2亮的,现在不亮,LD2是POWER.!LD1为ERROR,也就是LD1是故障报警吧,!我量了一下P和U的电阻为358,P和V 的电阻为337,P和W电阻为332,,昨天又修好了刚用了四五个小时,故障又是按启动后里面的接触器是有间断地吸合和断开!根本没有频率输出的!

网友M:
换台变频器吧!一台海利普15KW的才3千元,不过这机器太不好用了,而且售后也不好,我们就用了一次就再也不用这个东西了。

网友N:
我前几天打电话问到一客户,她还只要海利普和台达,真是个人才了,算是服了她的,真想问她,一采购员你了解多少变频器.台达还好点,拿个海利普的来和我比,气的我当时差点骂人了,

网友O:
天啊!我公司也已买了一台海利普变频器,而且是45KW的,我都后怕了。

楼主:
接着说这破机器。不用显示面板用了几天了,今天突然又不来了,插上显示面板还是查不到数据,改不了什么,再拆下面板,又能运行了?、?烦呀!

网友P:
呵呵

我这有台A系列的

不带模块一运行就报"过流"

不知道大家谁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Q:
试试德莱尔的,肯定好用

网友Q:
德莱尔是和台达一样的产品,我用了好多,不错的

网友R:
大虾..普传变频起性能则么样???

网友P:
各位好 海利谱运行跳过流是什么原因

网友S:
楼主做人要厚道,不要以偏盖全,你的变频器是在海利普修的吗?海利普的机器修好是会给你保用三个月的,要是在别的地方修的,那就没法说了,如果有问题请问杭州售后:0571-86786156          弧光山色先生看看你的连接线有破损吗?????

楼主:
我只能说:现在这台机器还在用,是不用操作面板地用,有时也会不运行,当故障发生插上面板再拨出《因为本来数据改不动了,也就是调出参数号也看不到参数》可能又好了。如果你觉得能解决这问题的话,可以查伟丰印染志仁公司的网页和电话。联系公司负责人!

网友T(2009-03-08):
我这里有两台220的风机要配变频器还有185KW以下的水泵要配软启,国产的大功率变频器什么样的性能比较稳定,15253980081

网友U:
说老实话,海利普A系列在国产变频器里面无论是质量还是口碑都还是不错的。我也修过海利普的机器,小机器,就是跟台达M系列差不多的,是老坏模块。可大的一般很少坏模块的。楼主再找找其他原因。是不是传感器也有问题啊?你可以查一下给传感器供电的+-15V电源。海利普A系列出厂用的是BSM75GB120DLC   你后面用的西门康75A模块相当与EUPEC的50A。

网友V:
大家好,几台海里普用同一传感器送信号怎么连接?而且一台不工作了不会影响其他工作

网友W:
换几个传感器试试,海利普的就电流的故障多

网友X:
价格死贵,质量超差,A系列变频供水用

网友X:
康沃P2 、P3就不错

网友Y:
在国产货里海利还算不错的了

网友Z(2009-09-16):
呵呵! 原来如此!受教!

网友O:
这不,近两天,我们广东东莞模具客户机床上的45KW的海利普变频器频繁地出现这样的故障,开机运行一段时间,就会跳闸,跟客户那边也一时说不清楚,我们这边也晕啊。

网友H:
    我这边也有一台,就是开关电源不能工作,找来找去也查不到原因,换了3844也没用,好象有个TL431,放在几个电容里面 ,量都不好量,帮我看看可能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AA(2009-11-05):
我这也有两台海力普小机器模块烧坏了,现在拆下来量时一运行就报过流,我断开了PC929三个控制后还是报过流,怪事,三相平衡。

另一台模块可能没事,不过一上电不运行就报过流了,用上面一台好的控制板上去试没问题,我想可能是这一台的控制板烧坏。而三相不平衡。PC929电压正常,PC923电压正常,可能是模块的容值不对,只有0.75KW,我想真接报废掉,用两台拼出一台用。

网友AB:
对:newchp 关于

我们厂里一台机子,不小心带电插拨面板,就导致CPU板驱动面板方面的元件损坏?

这个做得也太差了点吧?工程上,实际应用中谁也有误操作的时候,像其它牌子的你咱操作都没事.

内容的回复:嘿嘿,很多变频器都是这样的,不足为奇。。

网友AC(2011-12-19):
专修各种问题海里普,与普传变频器,专门修过3年。QQ3150576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