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网网络安全

楼主(2008-05-27):
企业的信息化中,上层网络必要要跟底层的控制网络实现信息交互,以实现信息采集以及控制功能。互联过程中要保证底层控制网络的绝对安全,我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在上层网络跟底层网络之间设置一单向隔离设备,这样上层网络从控制网采集信息是畅通无阻的。控制功能部分可以用物理连接来实现,如232、485等。

不知道各位还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都来说一说。如果有什么好的网络隔离或网络安全设备也来推荐一下,谢谢!!

Email: cumtlgx@126.com

网友A:
具体情况需要具体的网络和防火墙的配置,与你系统使用的协议等有关,使用一般的防火墙应该就可以实现了,呵呵,个人见解啊,可以交流jack.xiong@tom.com

楼主:
不知道一般的防火墙安全等级够不够,底层控制系统是电解槽的控制网络,一旦受到网络攻击,后果会十分严重!!

网友A:
你的这种应用有点像变电站中的IEC61850单向网络传输,如果想安全,使用好点的防火墙设备,再加上能够控制MAC和IP访问的

以太网交换机,我想这样就能实现了吧,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