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动电阻问题

楼主(2008-05-27):
请教,因为制动很频繁,制动电阻发热很厉害,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减小电阻的发热量

网友A:
你是什么制动电阻,发热是正常的,如果发热很厉害建议增大电阻功率,或加冷却风扇

网友B:
可以,加大制动电阻的功率。或用水冷的制动电阻。

网友:
加大制动电阻的功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