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口0被 USS用了 我想在运行时监视下程序的运行??????

楼主(2008-05-27):
CPU224的PLC通讯口0被 USS用了 我想在运行时监视下程序的运行

EM277 PROFIBUS-DP模块能否代替的

原来是用CPU226的 CPU226有两个通讯口

也可以说是 怎样给CPU224再加个通讯口

网友A:
加个EM277是不错的选择,但需要用PROFIBUS通讯才能监控

网友B:
EM277 可以用但是不能用pc/ppi电缆通讯。需要MPI电缆。

网友C:
加个EM277是不错的选择用MPI通讯

我就是这样做的

楼主:
MPI电缆要多少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