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问题

楼主(2008-05-27):
本人手中有一裸机变频器(没有机壳,不知品牌)220V1.5KW开关电源无输出,功率管为FBC40A经检查,其性能完好,在其旁边有个IC为TL3842,不知是不是好的,请问如果TL3842坏了,会造成开关电源无输出吗?如果TL3842没坏,其他的什么原因还会造成无输出?

楼主:
拜托楼上,不知道就别回复了,让我百惊喜了一场!

网友A:
TL3842若坏了,肯定开关电源不工作

网友B:
肯定会的,你先量量其他地方有没有坏的,包括电容,你也要看一看。3842不能用,3842B,3844,3844B,等代换。请注意了。

楼主:
谢谢楼上2位了,我在仔细查查看!

网友C:
查查启动电路啊,断电量量电容两端是否有电,如果没电就说明工作了啊。

楼主:
俩滤波电容的存电要10多分钟才放完,开关变压器经测量好象也没坏,

网友A:
变压器一般情况下,只要绕组通,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D:
请问如果TL3842坏了,会造成开关电源无输出吗?如果TL3842没坏,其他的什么原因还会造成无输出?

估计你不好修,找人帮忙吧

楼主:
谢谢8楼,俺已经查过了变压器的每个绕组都是通的,

网友E:
你可先查一下TL3842的5脚和7脚是否有17伏左右的电压

网友F:
变压器每个绕组都通的估计变压器是没问题了(不是每个脚之间都通的吧?),3842的5脚,7脚间应该有16V以上的电压,否则不会工作;5脚8脚间有5V电压(是3842内部输出的)。再检查一下周边几个电阻容,其他没什么了。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了

网友G:
功率管为FBC40A经检查,其性能完好.

你怎么检查的,知道它是好的

楼主:
回14楼,我怎么检查的还要告诉你啊,你是谁啊什么东西!

网友H(2010-07-31):
发帖的人是畜生                                是他MD杂种

网友I:
你请教别人,但不肯回答别人,真是TMD牲畜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