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ATV28输出电压低

楼主(2008-05-27):
现在手头有一台施耐德ATV28变频器,插上霍耳线就报"OCF"故障,拔掉霍耳线后可以启动,但是输出电压很低才干100V左右,三相平衡.请高手指点.

网友A:
霍耳可能坏了

网友B:
各位同行好,如果你对施耐德变频器感兴趣,欢迎加入施耐德变频器QQ群:33897858

网友C(2012-04-14):
我也遇到这样的情况咋做的是不是 001108坏了

网友D(2013-02-01):
我也遇到这样的情况,只是修了几天也没有查出来是什么意思。输出的时候报警是OPF,在参数里把输出缺相关掉就输出没有力,电压很低,不关的话就2秒就跳OPF。不知道是哪里坏了。求高人指点。

网友D:
我现在也见到一台。只是修了几天也没有查出来是什么意思。输出的时候报警是OPF,在参数里把输出缺相关掉就输出没有力,电压很低,不关的话就2秒就跳OPF。不知道是哪里坏了。求高人指点。

网友E:
霍尔有可能已经坏了,霍尔和变频器是协同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