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边沿指令的问题?

楼主(2008-05-27):
我在三菱PLC里面写了条LDF X0        INC D0 指令,PLC断电前X0有输入,断电后X0的输入取消。此时上电D0里面的值会+1吗??

如果写的是LDP X0     INC D0 指令,PLC断电前X0没有输入,断电后X0的有输入。此时上电D0里面的值会+1吗??

网友A(2012-07-11):
应该这两种情况都会+1的。

网友B:
LDF是X0断开一瞬间,D0=D0+1;LDP是X0导通一瞬间,D0=D0+1。两者的时序不一样!你可以编写一个程序,在X0上面接个自复位的按钮。

网友C:
断电不等于STOP。通电不等于RUN。中间还有灰色地带。

在这地带PLC要是还在运行当中,程序当然会处理全部情况。

网友D:
都差不多~~~~~~~~~~~~~~~~

网友E:
应该不会执行吧,边沿检测应该是检测到该信号和上一个扫描周期不一样,上电后的第2个扫描周期和第1个扫描周期检测到的信号没有变化就不会执行边沿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