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关于RSNetWorx for ControlNet安装时总是出错?
工控啊!

楼主(2008-05-27):
大侠帮忙:

关于RSNetWorx for ControlNet安装时总是出错,为什么?具体见附件中的截图,非常感谢帮忙!!!

工控啊!

网友:
还是没有人回复,我把所有能想到的方法均试了,还是这个报警,郁闷啊!!!!

网友A:
你换个别的版本试一下啊,现在都出8.00了

网友B: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有人解决么?

网友C:
换个版本,换个系统看看阿,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的

网友B:
我的问题解决了:

1.在注册表中的HKEY_CLASSES_ROOT下新建键值RSIDNetConfg.1

2.右键点击该键值,修改权限为full control

3.在RsNetworx的安装目录下运行dos,运行指令regsvr32 dnetcnfg.dll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