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0D数控系统如何升级

楼主(2008-05-27):
我公司有一台数控平板冲,目前使用的是MMC103系统(操作系统为win95)现在想升级为PCU50系统(操作系统为WINXP),请问如何将以前的数据以及数控程序转移到升级后的系统上呢?

网友A(2008-07-13):
如果没有自定义的hmi界面的话把数据备份到优盘上直接更换就成了

网友B(2008-09-11):
做硬盘镜像文件,然后在新系统中用恢复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C:
1楼的说法有问题。该系统是嵌入式的WIN95,该版本不支持USB的使用。另外,楼主所说的系统应该带有电子硬盘,该银盘内部有加密。不建议自行升级更换。另外更换PCU50 需要重新组态。机床参数有些可能需要重新整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