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触摸屏和PLC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8-05-27):
我用的是A970GOT-TBA-CH与Q01 CPU。触摸屏的串口是RS422   PLC的串口是RS232 请问怎么才能连起来。

还有ACR4-25P+FA-CNVCBL 这个电缆要自己做的话怎么做。有老大能提供点材料吗

网友A(2008-09-01):
PLC上面都带着422接口呢,触摸屏和PLC一般是通过422通讯的。

       要想和PLC的232接口通讯的话,只能看触摸屏的《用户手册》了,兄弟手里没有你说的那种触摸屏的资料,恐怕帮不上忙了。

网友B:
没听说过,继续关注

网友C(2008-11-12):
422应该可以跟rs232通讯的吧?

网友D:
到电脑市场买一根RS422转RS232的电缆线吧

网友E:
A970GOT-TBA-CH与Q01 CPU

PLC锂电池 三菱MR-BAT MR-J3BAT A6BAT Q6BAT CS1W 3G2A9 1747-BA等
三菱plc 欧姆龙PLC
进口东芝/万胜/三洋/松下电池 伺服电缆 西门子PROFIBUS配件
王涛13527665899 020-85547617-828

PLC锂电池 伺服电缆 PROFIBUS 各配件2000种
承接工程编程设计 控制柜配电柜调试
三菱PLC 欧姆龙PLC
广州杰仕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中山大道天河软件园建工路11号4楼B32
联系人:王涛 电话:13527665899 020-85547617-828
OICQ:56583310 MSN:monkeyfpif@hotmail.com

网友F:
触摸屏应该有232的口吧?

网友G:
买一个“通用级袖珍型RS-232/422双向转换器”杭州永高电子有限公司有售  电话:0571-567732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