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四柱式硫化机的控制原理图.

楼主(2008-05-27):
求助: 四柱式硫化机的控制原理图.  公司里买了一台旧平板式四柱式硫化机,可是控制箱里的联接线全部掉了,不知道原图是怎么样的,

目前从操作过的工人中了解到了流程, 现就是有个放气功能不清楚是怎么控制的? 执行哪个元件放气?

该机器有2台油泵. 一台大点的供液压上升压模的, 小点的油泵是供液压模下降(脱模)      现就是不了放气的原理...

请有了解的人帮帮忙,谢谢.

网友A:
顶下,我最近正在搜集这方面的电气资料,希望有的朋友能给贴出来

网友B:
好象是这几个步 不知道对不对    启动  1 关门  合齿  2 开外压阀  3开内压阀 硫化  4  关内压阀  排气  5 排气  安全延时 6开门 分齿

网友C:
不清楚啊不清楚啊 不清楚啊

不清楚啊

网友D:
可启动 1 关门 合齿 2 开外压阀 3开内压阀 硫化 4 关内压阀 排气 5 排气,可能是汽缸

网友A:
再次顶下,有知道的朋友给详细的叙述下,最好有电气图纸,这样大家就很容易的看懂了

楼主:
可能大家见到的不一样,我的是一个液压缸的, 上模上固定的,下模是液压缸驱动的.  (模中有加热管)  (液压油箱共有2个油泵,大油泵是供合模压力的,小油泵下供液压缸下降, 合模压力受控于压力表高点,   合模加压时间有时间继电器控制, 延时时间到后再接控制放气,放气时间也是时继控制的,(问题就是这个放气是怎么处理的?没看到有放气的执行元件)时间到后再加压(大电机启动) 加压的次数有计数年器控制... 计数到后接通液压缸下降延时继电器.时间到后液压缸下降到行程开关位置停.

现在就是不知道放气是怎么处理的? 会不会是让压力变小些(把最大压力降到最小压力点处气体自动排出来??)

网友E:
我06年的时候给一个单位做过一个平板硫化机的小程序

排气应该是下模下降,用时间控制。下降时间到后,再上升。

网友F(2008-08-31):
 这个嘛,两个泵的,小的好像是增压泵。

你能合模到高压?然后开模?

再还不会排气阿??

你的机器是哪里产的?哪个厂家?

网友G:
你装一个数显时间继电器不就行了吗

网友H:
你要生产工人给你说一下流程工艺,你自已就可以解决.液压机电路我做个,硫化机可我没做个,只要知到流程工艺,就能解决。

网友I(2008-11-19):
我倒是有...不过这是行业秘密啊...

网友J:
你说的是平板硫化机吧 有两个泵 叶片是低压 柱塞的是高压的 工艺是 合模 加压 排气 硫化 卸压 开模   排气用时间继电器 和计数器 就可以弄了

网友K:
把中压阀打开;出模慢速阀打开,下降阀打开          硫化机原理都差不多,主要是看要加工的产品不一样,所以程序动作上有些差异!       欢迎加入QQ:450617666来探讨

网友L:
这个很好做,大的是加速泵,小的是增压泵。你用一个计数器和时间继电器就可以对他实行放气功能。

网友M(2009-01-18):
专业维修橡胶油压机!QQ493287967

网友N(2009-03-23):
这个问题得两讲,简单的讲,机器只要完成合模——增压——开模就行了,详细讲,机器要快速合模——慢速合模——增压——排气——保持——(自动补偿压力损失)——泄压——开模——慢速开模,如果复杂点话可能还有脱模系统,抽真空系统……太多了,你要是想知道更全面的,请与我联系,QQ282272944

网友O:
我完全同意17楼的高见,至于排气我是由上行程限位和可预置计数器控制的,有关内容可相互探讨,QQ729017583

网友P:
请问机器两边上下是不是各有一根小液压增速支杆

网友J:
ASIMCO 看来你是这方面的专家了啊

以后请你多多指教哦

网友Q:
17、18楼说的没有错,就是这样子的

网友R(2009-07-10):
平板硫化机的的自动程序为 上升---加压---排气等待---排气距离----排气次数----硫化成型----退模,我有这套电路,6个小型继电器,3个时间继电器,1个计数器,就可完成这套动作。QQ;576160443

网友S:
我用的四立柱的控制程序是:1、按合模按钮油泵启动,控制合模的球阀打开开始合模。2、合模压力达到设定值后合模球阀关闭,同时控制过热水进的切断阀打开,经30秒延时后过热水回切断阀开,开始硫化。3、硫化时间到后控制过热水进回的切断阀关闭,同时控制落模的气动球阀打开2秒(我们叫拉模2秒)目的是使两半模打开一道缝,排压(排压时间是5分钟,具体时间根据实际情况来定,不是固定的)。4、拉模排气时间到后开始落模。

我们用的是三菱PLC控制整个控制过程的。

网友T(2009-12-27):
如果厂家是福建三明东辰的话 可以Q我哦 跟我交流下 哦

网友U(2010-02-10):
22楼的朋友你好你说的正是我要的我急需你能帮我吗我的QQ号是453476874

网友U:
我现在有一台是大连锻压机械厂YM70-100D型的机床。原来是单版机控制程序丢失,现在要改为继电器控制.。那位老师能帮帮我。有原理图就行。谢谢。邮箱chijianhua65@tom.com     QQ4534768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