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西门子SM338取绝对值编码器的值见过这种情况的吗

楼主(2008-05-27):
        昨天晚上装了一个编码器,此编码器直接连到SM338上的,原来的那一个坏了(注一共有五个一样的都是用来显示调整的角度) 所以换了一个新的上去。换上去后发现数取不回来,手动转编码器值在0和127之间跳动。把这编码器拆下来换上其它的调整电机上,后发现数能取回来了,但是值特别大有几千万。看了一下编码器形号才发现拿错了。拿到了一个增量式的来换了。本来的都是绝对值的。发现这问题后把原来的都装回去了,结果出现了一个问题,原来用得好好的那四个编码器现在取回来的数值也不对了,本来取回来的脉冲数都是从0-8192之间变化的,现在也有几千万了。手动去转动了一下这几个编码器,数值也有变化。看了一个SM338的参化设计也是对着的 选了13位的信号 格雷码输入  125KHZ有频率 64NS的时间  0-8192  TURN ON FREEZE选了 OFF 谁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的指教一下谢谢哈

不会,学习!

网友(2009-04-30):
绝对值编码器一般是6根线,A+,A_,B+,B-.C+,C-,338为什么接线方式不一样呀

网友A:
不知道你的绝对值编码器是单圈的还是多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