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标自动化机设备开发/非标专用设备NSK丝杆 丝座 非标十字运动工作台

楼主(2008-05-27):
拥有从事自动化设备开发和生产的高技术人才团队,秉承追求卓越的服务理念,从设计开发到生产制造以专业的技术和一流的质量服于各行业客户。承蒙广大用户朋友的青睐与支持,我公司秉承“服务第一、追求卓越“不断推陈出新,愿我们的产品能够为您解一份忧出一份力
1. 各行业成型/组立/检测/喷码帖标/包装/监控一体化全自动生产专用机。
2. CCD影像处理、激光测试实用于五金(螺丝、电子、食品各类成品(平整度、光洁度、偏心度)测试封装一体化全自动测试机。3,CMC五金件第二次加工(切槽、剖口、钻孔、功牙)多功位回转全自动专用机电子通讯生产专用全自动设备
5. 进口设备改良升级,提供技术支持。
WWW.MOTIONTEK.COM.CN MOSFETIC@126.COM 13802585875

网友A:
我们的产品是可以配套使用的

振动盘代替了传统的手工作业,大大节省了时间和人力资源,提高了工作效益,也避免高危机械设备用人来操作时的危险度(用振动盘来送料就不需要用人为来摆放)

振动盘的用途很广:应用于各种自动组装设备,电子零件加工设备,电子元器件及五金小零件自动上料振动盘系列以及与之配套使用的自动送料仓,直线送料器,电控,振动平台,垂直振动器.还应用于连接器,塑胶,文具,马达等各种行业实现工件的自动排序,计数,包装,检测,打标等,为适应于不同工件的上料需求设计制作了不同型号.为专业化,标准化的生产进一步提高了产品的稳定性,一致性,降低了成本,为出优质产品提供了可靠的保证.最后我来细说一下振动盘的维护及其常见的故障及排除方法:

振动盘的技术参数大至有3条:1是顶盘规格大致是φ80MM至φ1000MM.

2是额定电压为交流220V或110V,频率为50HZHZ,振动盘根据需要采用全波激磁或半波激磁.

3是振动盘根据客户需要可分为顺时针与逆时针.

振动盘的安装:1打包装时检查整机及随附件是否符合装箱单

2是检查主机各部位固件是否有松动.

3是安装时一定要使减振元件处于相对应位置.

4是振动盘高度及水平调整后,将底座聚固在固定板或支架上.

5是振动盘出口连连接设备之间要留有适当间隙,以免影响振动盘正常运转.

6是用电气控制盒连接振动盘电气插头,接通电源,打开开关,缓慢转动电位器,逐渐达到需要的送料数量即可.最后要注意的是在开机前一定要将电位器调至最低值,以免损坏可控硅

振动盘常见故障及排除方法有以下几点:

一.接通电源后不振动,要检查电气控制器保险丝是否溶断,电气元件是否松动,插头插座是否接触不良.如果是输送速度达不到要求又要注意下面3条;

1.检查紧固弹性元件的螺丝钉是否松动.

2.弹簧片是否断裂.

3.电磁间隙是否过于大,正常间隙对应小型振动盘的电磁铁与衔铁的间距在0.5MM至1.2MM范围内.铁心与衔铁工作面不平行度不大于0.02MM.

二.电磁铁线圈温度偏高或烧毁线圈有2点:

1.电磁与衔铁之间间隔过大,线圈容易烧毁.

2.适应于全波振动的电磁铁如果用于半波电源会出现温度偏高.

以上都是振动盘的应用和维护,也许不全面期待改进.

网友B(2012-07-19):
NSK做滚珠丝杆不是很专业!KSS做滚珠丝杆丝杆专业

SIGNATURE............................................................................................................................................................
滚珠丝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