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精度液位测量机构

楼主(2008-05-27):
大家好:

请问有没有精确测量一定直径(180mm)水质量的仪表,或控制机构,误差不能超过1g.

网友A:
是不是流量计呀?下面兄弟回答

网友B:
精度太高,很难实现。

就是用天平,那也要静止状态,慢慢得来测。

网友C(2008-07-07):
用称重法,到1g也困难!

网友D:
用注射器的方式,定量处理有可能把

网友E:
不知道您的误差1g是怎么算的,也不知道你的流速

网友F(2015-10-26):
高精度的传输数字称重模块0.01g~5t,RS485输出,不知可以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