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一拖三,末尾电机限制

楼主(2008-05-27):
系统为中央空调冷冻、冷却变频,两套系统。工作条件,变频器ABB 510型 一拖三,冷却、冷冻分别为3台同功率水泵。
工作方式SPFC,检查81项。8109 启动频率1--51HZ,8110 启动频率2--51HZ,8111 启动频率3--49HZ;8112 8113 8114(启动频率 1、2、3 都为 60S。

现在解决的问题就是在正常工作状态下,3台水泵全部启动后,未能达到设定值时,前两台在达到51HZ后正确转换为工频,但是末尾的启动的电机频率最高只能达到 42.8HZ,我也查看过20项 2008为 51HZ。其他项目没有发现有限制设置。

解决问题,在未达到设定值时,最后的水泵也应该接近50HZ !!

网友A:
看看第三台泵工作时的电流!如果电流达到额定就无法继续上升频率了!

楼主:
     根据工作的情况解决了一些问题。现在把我解决问题过程给大家说一下。

     现场的环境是这样的。

       温度探头-----------外置PID(一个有变送器功能,兼设定给定值功能,根据温度探头和设定值的差值输出 4-20MA的电流信号)--------ABB ACS510 (AI1口,拨位开关已经改变AI1口为电流输入。)-----变频器根据传输进来的信号进行调频。

    根据,在未达到设定值第三台泵投入变频使用,外置PID的模块输出,确定只能输出到17.7MA。所以电机在最后被限制了。修点方法--进入 1302项 改变100%为89%,即在输出为17.7MA是对应最大设定频率50HZ。问题解决,电机能够达到工频50HZ运行。

下面提出几个我想不明白的事情。

 1.进入外置PID 的最大输出为17.7MA,哪么前面的两台水泵是怎么样加速到50HZ的?  (没有修改1302,还是100%时)

 2.变频的器的宏是 9902=15 SPFC,办外部有一个PID,变频器又有一个PID会不会重复?现场情况,设定恒定温度值时只需要在外部PID进行设定。哪么变频器到底是做何种工作方式呢?----------------------------(变频器根据前面的外部PID的差值运算输出,进行对应的频率变化)。

3.变频器无法在倒是设定值后稳定频率恒温控制,而是下降至最低频率。没有中间量。  (已经大概纸是4001增益太大的)

楼主:
 头疼,外部的PID已经完成了温感和设定值的运算,而其输出对应的4-20ma的信号。 到底变频器是如何根据接收到传送过来的电流信号值,驱动变频输出的呢?

 参看过ABB 4010项的参数值是 0 ,也就是说盘给定。 那么进入变频器(接口AI1)的信号是不是还要与一个定值做比较? 恳请各位指教。

楼主(2008-06-29):
 终于搞清楚了。是直接给定模拟信号驱动,没有回馈。直接根据信号来工作的。

网友B:
楼主太有才了,开环和闭环都没有搞明白,好好学习自控理论吧

网友C(2008-07-31):
给定值可以从AI口给定,也可以从内部给定(参数4011);回馈信号,如果AI1作为给定,那么只能讲AI2作为回馈了;如果是内部给定,AI1,AI2都可以作为回馈(参数4016)。

网友D(2008-10-23):
佩服,在实践中学习!他应该是盘给定,温度探头做反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