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灵JP6C-9显示FL是那里的问题

楼主(2008-05-27):
成都佳灵JP6C-9上电显示FL是什么意思啊!是不是保护了呀!应该是那里的问题!请教高手了!

网友A:
不知道和森兰的是不是一样的,一样的话可能是316j保护了!

网友B:
佳灵JP6C-9森兰的不一样FL故障有几种变频器自身过热,负载过大,输出短路或接地,输入电压过低.

网友C:
佳灵JP6C-9变频最多的是显示FL,你要先分是主板还是驱动板,

网友D:
遇到过一台一样的故障,原来上电时也跳,在主板上接驱动的那个两针插件接的是常闭温度传感器,可以把它短接的,不然会跳FL,短接后如果还跳,就要看看驱动板了,A3120坏了也会跳,MCP602坏也会..

网友E:
不错,学习一下。应该和森兰的还是有区别的呀。

网友E:
楼上的,你哪个应该是佳灵的呀

网友F:
我前两天遇到两台显示FL的故障,一台是温度传感器出了问题,另一台是主板上的MPC602和SW7805损坏把驱动电源拉到22V,上电就显示FL.

网友G:
现在的佳灵变频器不象以前的了,现在是几种故障显示相同的代码,维修判断比以前要费事了

网友H(2009-05-15):
我遇到一台佳灵的,带小电机好好的,带大电机就跳FL,这是为什么?请教各位师傅

网友I(2010-07-17):
谁有佳灵JP6C-T9S的说明书,能不能够给我传一份邮箱hanjinhaid@qq.com谢谢。

网友J(2011-05-11):
佳灵变频器偷停怎么会上呀,能不能给发一个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