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E70变频器在开启2个小时后报A022,但不会停机

楼主(2008-05-27):
变频器在开机2个小时后出现A022,查r833=51,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请碰到过的人帮我分析下A022和F023有什么不同?还有就是到什么它们的温度限值是多少  ?

网友A:
温度过高门限警告.检查风机是否正常运转呢,

楼主:
风机我检查过了,没有问题。在进风口,也就是在电流互感器旁边的传感器我也更换了,但现在有时还会出现(现在用别的冷却风机对柜子吹风)。。就是不知道A022和F023的温度限制值是多少?

网友B:
温度过高门限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