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空调

楼主(2008-05-27):
请问各位师傅3P空调机配管最长不得超过几米。先谢谢大家!

网友A:
我听师傅说是三米,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网友B:
10米没问题,三米是原配。

网友C:
10米没问题,三米是原配

网友D:
10米没问题,只是安装后,要按加长管充注制冷剂

网友E:
标配不是5米吗?不知有没有记错.同意楼上的!

网友F:
3P空调机标准配管应为五米,加管超过三米就应补氟,加管越长补氟越多。我经历的最长管路为十八米,补充加氟后制冷效果不错。

网友G:
楼上说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