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流量计的原理和应用介绍

楼主(2008-05-27):
差压式流量计-流量测量方法和仪表的选用

差压式流量计(以下简称DPF或流量计)是根据安装于管道中流量检测件产生的差压、已知的流体条件和检测件与管道的几何尺寸来测量流量的仪表。DPF由一次装置(检测件)和二次装置(差压转换和流量显示仪表)组成。通常以检测件的型式对DPF分类,如孔扳流量计、文丘里管流量计及均速管流量计等。二次装置为各种机械、电子、机电一体式差压计,差压变送器和流量显示及计算仪表,它已发展为三化(系列化、通用化及标准化)程度很高的种类规格庞杂的一大类仪表。差压计既可用于测量流量参数,也可测量其他参数(如压力、物位、密度等)。

容积式流量计-流量测量方法和仪表的选用

容积式流量计又称排量流量计(positive displacement flowmeter),简称PD流量计或PDF,在流量仪表中是精度最高的一类。它利用机械测量元件把流体连续不断地分割成单个已知的体积部分,根据计量室逐次、重复地充满和排放该体积部分流体的次数来测量流量体积总量。PD流量计一般不具有时间基准,为得到瞬时流量值需要另外附加测量时间的装置。定排量测量方法可追溯到18世纪,20世纪30年代进入普遍商业应用。

转子流量计

浮子流量计 , 又称转子流量计 , 是变面积式流量计的一种 , 在一根由下向上扩大的垂直锥管中 , 圆形横截面的浮子的重力是由液体动力承受的 , 浮子可以在锥管内自由地上升和下降。在流速和浮力作用下上下运动,与浮子重量平衡后,通过磁耦合传到与刻度盘指示流量。一般分为玻璃和金属转子流量计。金属转子流量计是工业上最常用的,对于小管径腐蚀性介质通常用玻璃材质,由于玻璃材质的本身易碎性,关键的控制点也有用全钛材等贵重金属为材质的转子流量计。

电磁流量计-流量测量方法和仪表的选用

电磁流量计基于法拉第电磁感应原理研制出的一种测量导电液体体积流量的仪表,根据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导电体在磁场中作切割磁力线运动时,导体中产生感应电压,该电动势的大小与导体在磁场中做垂直于磁场运动的速度成正比,由此再根据管径,介质的不同,转换成流量。

电磁流量计与选型原则: 1 )、被测量液体必须是导电的液体或浆液; 2 )、口径与量程,最好是正常量程超过满量程的一半,流速在 2 -4 米 之间; 3 )、使用压力必须小于流量计耐压; 4 )、不同温度及腐蚀性介质选用不同内衬材料和电极材料。

电磁流量计的测量精度建立在液体充满管道的情形下,管道中有空气的测量问题目前尚未得到很好解决。
电磁流量计的优点:无节流部件,因此压力损失小,减少能耗,只与被测流体的平均速度有关,测量范围宽;只需经水标定后即可测量其他介质,无须修正,最适合作为结算用计量设备使用。由于技术及工艺材料的不断改进,稳定性、线性度、精度和寿命的不断提高和管径的不断扩大,对于固液两相的介质的测量采用了可更换电极以及刮刀电极的方式,解决了高压( 32MPA )、耐腐蚀(防强酸、碱衬里)介质的测量问题,以及口径的不断扩大(最大作到 3200MM 口径),寿命的不断增长(一般大于 10 年),电磁流量计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其成本也得到了降低,但整体价格特别是大管径的价格仍较高,因此在流量仪表的采购中有重要的地位。

涡街流量计-流量测量方法和仪表的选用

在特定的流动条件下,一部分流体动能转化为流体振动,其振动频率与流速(流量)有确定的比例关系,依据这种原理工作的流量计称为流体振动流量计。目前流体振动流量计有三类:涡街流量计、旋进(旋涡进动)流量计和射流流量计。流体振动流量计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1)输出为脉冲频率,其频率与被测流体的实际体积流量成正比,它不受流体组分、密度、压力、温度的影响;
  2)测量范围宽,一般范围度可达10:1以上;
  3)精确度为中上水平;
  4)无可动部件,可靠性高;
  5)结构简单牢固,安装方便,维护费较低;
  6)应用范围广泛,可适用液体、气体和蒸气。
明渠流量仪表

非满管状态流动的水路称作明渠(open channeI),测量明渠中水流流量的仪表称作明渠流量计。明渠流通剖面除圆形外,还有U形、梯形、矩形等多种形状。
水路按其形态分类。ISO通常称满水管为封闭管道,流动是在水泵压力或高位槽位能作用下的强迫流动。明渠流则是靠水路本身坡度形成的自由表面流动。
明渠流量计应用场所有城市供水引水渠、火电厂冷却水引水和排水渠、污水治理流入和排放渠、工矿企业废水排放以及水利工程和农业灌溉用渠道。

网友A(2010-04-13):
优惠销售各种智能流量计及各种与流量仪表配套产品,可贴牌。免费咨询技术问题。为客户订做音速喷嘴标定装置。质量优,价格合理,服务周到。
现有智能流量计和音速喷嘴标定装置成熟技术图纸及工艺。经多家企业实践及改造,确保真实有效,现想将自己多年心血转让,具体事宜面谈。手机:15023167887 QQ:

网友B:
 天仪流量计参数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