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PLC的D指令怎么使用?

楼主(2008-05-27):
请教各位:
下图中D指令(M000)是如何工作的?
请指教!我在网上下载了一些教程,但都看不懂这个D指令是如何工作的?谢谢大家
晕,不能上传图片。

网友A:
是不是就是一个   [ D   M000 ]怎么个指令呢??如果是这样,那这个指令就是脉冲指令!!!!

就是当前面的条件接通,这个M000产生一个上升沿的脉冲。

如果是[D  NOT   M000]那就是当条件接通到断开的时候产生一个脉冲出来!!!!!

楼主:
学会了怎么上传图片了。

请知道的兄弟详细点说一下这个D指令的用法和用途。

谢谢!

网友B:
D M0意思就是给内部继电器M0一个上升沿的触发信号.一般后面要加个SET置位的命令.

D NOT M0就是给一个下降沿的触发信号.

.P60应该是扩展的输出吧.就是按P0按一下有个输出,.再按一下就关断,这个程序做的不错啊.相当于那种启停按钮啊!

网友C:
对,说的有利。值得学习!!!1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大虾的指点

网友D(2008-07-20):
可否设计成FX-2N"LDP.LDF",替代'D M000.  D NOT P000" 使用会更加方便.希望指令给予支持.!

网友A:
楼上说的不完全同意!这个还是需要看你怎样的使用需求了!!

网友D:
从使用脉冲来看,LDP一步OK,D M0须两步,谁优谁劣.

网友E:
引用 楼主:
学会了怎么上传图片了。

请知道的兄弟详细点说一下这个D指令的用法和用途。

谢谢!

说简单一点就是:一个按钮当两个用。按一下启动,再按一下停止

网友F:
说简单一点就是:一个按钮当两个用。按一下启动,再按一下停止 .

也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自己能反转的按钮的意思.

网友G:
D指令也就是维持一个扫描周期的脉冲。

网友H(2008-11-02):
真不错的一段程序,ip

网友I:
在LS PLC K120系列中,最好M000 不这么用,M00有其它特殊的用途,有时会产生错误.

网友J:
这是用一个触点控制启动停止的程序

主要是使用这个M0的上升沿脉冲

网友K:
对:kalliu 关于

在LS PLC K120系列中,最好M000 不这么用,M00有其它特殊的用途,有时会产生错误.

内容的回复:

楼上的你好,M000不这么用?那怎么用?能解释以下什么特殊用途吗?

网友L:
这么久了,还在研究这个问题 啊,通上电不就全明白了吗

网友M(2009-07-02):
怎么样了通上电明白了吗

网友N:
提供一个上升沿和西门子的P指令一样

另外D  NOT  表示下降沿

网友O(2009-09-18):
程序在运行时能直接看到D命令的脉冲效果吗

网友P(2009-11-06):
这是一个很经典的单按钮控制电机回复内容:

引用 楼主:
关于学会了怎么上传图片了。

请知道的兄弟详细点说一下这个D指令的用法和用途。

谢谢!

网友Q(2010-04-06):
引用 网友F:

说简单一点就是:一个按钮当两个用。按一下启动,再按一下停止 .

也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自己能反转的按钮的意思.

正解。

网友R(2010-05-25):
在输入信号的上升沿产生一个扫描脉冲

利用此功能可以实现一个开关两种功能

网友S(2011-03-18):
用两个计数器也可以实现相同功能

网友T:
棒子的plc程序藕看不懂是怎么实现那功能的

网友U:
有这么难理解吗?手册上都讲得很清楚。

网友V(2011-11-22):
单钮启停程序,很经典

网友W:
不错,学习学习,单钮启停程序也很好用

网友X(2011-12-22):
哪位有MASTER-K系列的中文资料(最好有编程手册)可以给我一份,谢了!wenjinhui1314@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