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呀

楼主(2008-05-27):
(无正文)

楼主:
有见这样的通信模块呀,我只知道总线和只知道是PLC和INTERBUS通信的模块。
有高人说说吗,

网友A:
InterBus是一个传感器/调节器总线系统,特别适用于工业用途,能够提供从控制级设备至底层限定开关的一致的网络互联。它通过一根单一电缆来连接所有的设备,而无需考虑操作的复杂度,并允许用户充分利用这种优势来减少整体系统的安装和维护成本。

  INTERBUS作为IEC61158标准之一,广泛地应用于制造业和机器加工行业中,用于连接传感器/执行器的信号到计算机控制站,是一种开放的串行总线系统。INTERBUS总线于1984年推出,其主要技术开发者为德国的Phoenix Contact公司。INTERBUS Club是INTERBUS 设备生产厂家和用户的全球性组织,目前在17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独立的Club组织,共有500多个成员。

  INTERBUS总线包括远程总线网络和本地总线网络,两种网络传送相同的信号但电平不同。远程总线网络用于远距离传送数据,采用RS-485传输,网络本向不供电,远程网络采用全双工方式进行通讯,通讯速率为500k/s。本地总线网络连接到远程网络上,网络上的总线终端BT(BUS Terminal)上的BK模块负责将远程网络数据转换为本地网络数据。

  INTERBUS总线上的主要设备有总线终端BT(BUS Terminal)上的BK模块、I/O模块和安装在PC或PLC等上位主设备中的总线控制板。总线控制板是INTERBUS总线上的主设备,用于实现协议的控制、错误的诊断、组态的存储等功能。I/O模块实现在总线控制板和传感器/执行器之间接收和传输数据,可处理的数据类型包括机械制造和流程工业的所有标准信号。

INTERBUS总线的协议特点:

INTERBUS总线的协议特点

  实现INTERBUS的主要协议芯片有两种,总线控制板上的IPMS(INTERBUS Protocol Master)和网络上I/O设备上的SuPl (Serial Microprocessor Interface)。通过这两种协议芯片形成INTERBUS的数据环结构。INTERBUS的数据传输类似于一个远程距离移位寄存器,数据从总线控制板的数据寄存器移出,经过网络上的BK模块和I/O模块,又移入总线控制板的寄存器。也就是说,数据从总线控制板上的数据寄存器的移进移出是同时进行的(全双工模式)。INTERBUS数据是 完全帧传送的。两种帧类型:ID周期帧和数据周期帧。ID周期帧和数据周期帧。ID周期帧在INTERBUS总线系统初始化时须读取,以产生过程映像。在ID周期帧成功执行后,INTERBUS总线设备内部切换到数据寄存器,只执行数据帧,以实现数据的传输。

  INTERBUS提供自动化的整体解决方案,I/O层提供多种输入输出模块,包括智能终端模块、远程终端模块、网关模块等;控制层可以选用PC、VME和绝大多数的PLC作为主设备。从I/O层到控制层,仅需一根电缆即可实现数据交换,以取代成百上千条从控制系统接入及接出的电缆,可降低约40%的系统安装费用。控制软件采用符合IEC1131-3标准的PCWORX软件,包括组态软件SYSTEM WORX、硬件编程软件PROGAM WORX、控制图形化软件GRAPH WORX。上位设备通过OPC Server 实现数据的开放和共享。

  作为一种开放的总线系统,INTERBUS与任何PC平台兼容并可用于全世界80%的PLC。INTERBUS推行Open Control的控制方式,Open Control由开放式总线系统INTERBUS、 Microsoft的开放式程序WindowsNT 结构和工业PC电脑组成,目标是将办公室和生产现场基于同一平台,实现通行的、统一的信息流。通过所有的层面而不停留--实现完全垂直的集成(CVI-Complete Vertical Integration)。使用Open Control,不同的硬件和软件制造商的单个部件可集成到一个自动化系统中,真正实现不同制造商的可互操作性,无需任何界面接口。

  INTERBUS作为一种基于现场的总线系统,在I/O网络中有十分快的通讯速度:256个I/O时,距离12.8km时为15ms,300m时为3ms。在信息管理层,INTERBUS通过以太网实现互联,I/O层(I/O level)、现场层(field level)、控制层(control level)使用INTERBUS系统,上层管理层(management level)通过以太网相连接并和internet相联,从而用户可通过PC机拨号上网,对远方的INTERBUS网络的设备进行操作并获取设备的数据信息。

楼主:
谢谢你,好人呀,交个朋友,25536233

网友B:
xiexie!好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