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埋电缆的故障点判断好办法?

楼主(2008-05-27):
地埋电缆出了故障,有什么办法快速准确的找到故障点吗?

小电缆还好办,从新放一根就好了,要是遇到大线就麻烦了,

一直以来都是靠经验和借助供电局的专用设备来解决问题。

看看大家有啥子高招来查线吗?

网友A:
电阻回线法.就是用电桥来测量,这不知算不算供电局的专用设备?

楼主:
我说的专用设备是供电局的电缆故障监测仪。

楼主:
to:心冷空虚

               聊聊你的电桥好吗?短路类故障是可以通过电阻法来判断,R1R2的比值确定故障点,要是开路?或漏电类?或断路类?

网友B:
不明白

是出了什么故障?

断路?

楼主:
不是说现在出了什么故障,我是想和朋友聊聊地埋电缆的故障判断方法。以前只是才用经验判断,或借助供电局的电缆故障监测仪来判断。

毕竟老是借人家的也不是办法,有时候有故障,总想自己使用现有的常用的技术手段解决问题。

网友C(2009-03-09):
我们现在已经有生产了电缆故障查找专用设备,有意购买者联系13582120280王。

网友C:
功能;地埋电缆寻径,地下或成品电缆断线、击穿点查找,精确定位。

网友D:
其实对较长的供电电缆线路,假如发生故障的部位在这个线路上是等概率的,那还是用专门的电缆故障探测仪检测吧,又快有准确,使用方便,单位精度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