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细恒流电源

楼主(2008-05-27):
  这是我利用2个星期搞好的一个LD老化恒流源,其电流可达10A.

楼主:
要用就顶顶,xiexie 你们了..........

楼主:
这个是LED专用电源,精度可达0.1%以上

网友A:
有点简化吧!应该还有不少没画出来。

楼主:
看了 楼上的你是高手... 为了达到更稳定还要怎么改

网友B:
我电子不是太好!!但我在努力学习中!!

网友C:
我电子不是很好.有注解就好了.

楼主:
hao   ==  wo you shi jian jiu gei ni fa ge tu

网友D:
我电子不是太好!!但我在努力学习中!! TL431的用法不太懂,以前总以为它相当于是一个2.5V的稳压管,这里是不是也是这样?但RP1 的接法让人迷惑,如果把滑动端一直往下调,调到0,还能稳压吗?肯定是不行啦!那有什么用?往上调总该有用吧?但好像大部分区域HA17358A的5脚都是2.5V。不会改变呀,那又有什么作用呢?

到这里,高手肯定要发表意见,说你东方讲得没有道理呀,刚才你还讲把滑动端调到下端是0,怎么往上一调就是2.5V呢?从0到2.5V肯定有个过渡区域,电压就可以改变啦。可惜我就是搞不清楚,这个区域有多大?是不是稳定?还请高手指点迷津则个。

看来还是shuihuaqin 6楼讲得好:.有注解就好了。还有“楼上的你是高手”FF帆讲得对,为了达到更稳定还要改。RP1 的接法怎么改才好呢?我就不知道了,得问FF帆。

网友E:
还没有看明白是什么?

没有进就出电了,楼主是高手哦!

网友D:
又过去两个星期了,改得怎么样啦?

网友F:
这几天忙,这图还有几个地方有问题,大家看出了了吗? 我被经理给叼飞了.

网友F:
1.这个恒流源的核心元件是MOS管460A.

2.由431提供一个精确的一个基准电压,经RP加到IC A放大器同相端为控制电压。

3.由R9电压采样经IC B放大器将电压信号放大后加到IC A放大器的反相端构成负反馈。

看看460A的控制端G电压与DS的电流的关系图:

网友F:
你好  问题就在RP ,就是这样我给叼了,可以由EWB电子仿真软件测测.......

网友F:
我上传不了图,加我QQ289428448  .东方你在电子方面比我强,有时间向你学学

网友D:
我电子不是太好!!但我在努力学习中!! 我只知道最简单的用法,比如RP1 ,我只会一种用法:把TL431 的2.5V电压不接RP1的滑动头,而是接到RP1的上端,再把滑动头接到R2和R3的连接处。当然,原来R2和R3接到RP1 上端的那根线要去掉,必须的。因为这样接法我才能理解:HA17358A的5脚电压从0可以调到2.5V 。

还有RP2 ,用50K  总觉得调起来没有100K那样爽,因为我想,我用100K,完全可以调到50K,反过来,如果用50K,你想调大就不可能了。当然这纯属个人习惯,不足为据。因为高手总能用50K调出100K的效果,比如把R5换成75K或50K,大概也行吧。

网友F:
你说的就是对的,我现在也是这样搞的,RP2其实我用20K就可以.因为IC  A工作在增益状态下,用RP2的目的是器件的个体差异用来调整反馈量的误差。

网友G:
不错,就是有几个件没见过,如果有些工作过程描述就完美了

网友F:
看看还有什么地方不知道的,你就问,我会将我知道的全部告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