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锁继电器的问题

楼主(2008-05-27):
那位兄台用过自锁继电器,能给出生产厂家的资料吗?最好是国产的。谢谢

网友A:
在施耐得的样本上见过,一旦继电器动作,将立刻自锁,即使失电,也不会释放。

国产的还没见过。

网友B:
期待中,还没见过。学习、学习!

网友C:
呵呵...没有见过,不过这种继电器如何复位,人工?

网友A:
这种继电器是双线圈,一个是吸引用,另一个释放用。

网友A:
想起来了,也可以人工复位,在继电器上方,还有一个小钮,按一下,即可复位。

网友D:
还没见过,认识新事物

网友E:
你说的是冲击继电器吧

网友F:
国产的我没用过,只用过一次日本OMRON的,双线圈,一个线圈得电吸合,断电后不断开触点,不过不能有太大的震动,不然也会断开,另一线圈得电才断开。

网友G:
这种继电器到卖自动化电器的地方就可以找到了

楼主:
我现在找到一种国产的,不是用的双线圈,就是利用电磁铁和机械机构自锁,有点像自锁按键开关的原理。外形和一个单极空开差不多。

网友H:
国产的 早有 了 之不过 一直应用在高压系统 。我 在高压见过。

网友I:
用这样的继电器和一般的继电器有什么区别??

网友J:
OMRON有这种带SET/RESET的继电器很好用,可以用到很多场合.

网友K(2008-12-23):
一种是自锁继电器 Hager公司的EPE系列,不错的,刚用过。一副触点根据线圈通电上升沿动作。

还有就是锁扣继电器,富士继电器加上一个锁扣头,也比较常用。

网友L:
没见过    啊      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