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序?缺相?谐波?究竟是哪一个故障?

楼主(2008-05-27):
公司里的防火卷闸门,电路中采用了厂方提供的电子电路板,估计在电路板上有相序检测功能。用市电时一切正常,用自发电时,感觉到电机无力。

用自发电时,按下下降按钮,感觉下降的速度并不快,按上升按钮,电机抖动了一下,根本上不去。用相序表检测,市电与自发电的相序一样。也就是说,相序表及电机的实际旋转方向都证明了,相序没错。

如果是发电机的功率问题,也不成立,发电机是200kw 新机,75kw的水泵都能带动,而小小的1kw卷闸门却带不动,不可能。

如果是缺相,也不大可能,在另一台的卷闸门上也发生了类似的故障,不可能两台都缺相。而且是新装的电路。

那么是发电机的谐波在作怪?

我估计还是相序上的问题,假如原市电的相序是A、B、C。

而发电机的相序是C、A、B,此时两种相序的电机转向是一致的,但厂方的电路板却能检测到两种电源的相序仍有差别。

不知我的分析是否正确。欢迎各位参与。

网友A:
不用厂方提供的电子电路板 直接接上看看就知问题是在哪儿

网友B:
本人有个疑问:为什么要安装相序检测?如果检测到相序不对,应该保护,不让电机动作才是啊!而你的电机又有动作。我估计是你的发电机发电有谐波,又或者附近有谐波干扰。还有,你的发电机发出来的电电压是否正常?波形是否正确?

以上意见,纯属个人猜测。

网友C:
我觉得还是你发电的频率不到,我以前也遇到有的射灯,发电频率不到50HZ就不亮

网友D:
  完全对称的三相交流电,其三相的名称是可以随意定义的。我们可以任意地把其中的一相定义为“A相”,然后以这个“定义”为“基准”,把滞后于“A相”120度的那一相称之为“B相”;把超前于“A相”120度的那一相称之为“C相”。所以,完全对称的“三相交流电”的相序就只有两种 即:“正序”和“反序” !故,不论是“A-B-C”还是“B-C-A”或“C-A-B”都叫“正序”;而“A-C-B”、“C-B-A”、“B-A-C”都叫“反序”。

  在电力系统中,由于存在着不完全对称的三相变压器磁路,所以才把磁路较短的中相固定称为“B相”,以此为“基准”把超前于该相120度的那一相称之为“A相”,把滞后于该相120度的那一相称之为“C相”。

  当你采用“自发电”时,你的电路就是一个与“市电”不相干的独立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你是可以任意把某一相认定为“A相”的,然后以这个认定为“基准”来定出“B相”和“C相”。只要你没有把“正序”接成“反序”,那么你在相序问题上就没有错误!

网友E:
呵呵,不错的帖子。拿不准,参与一下。

看来问题出在电子电路板上,发电机产生谐波量不大,但距离太靠近电路板,电子电路易受谐波影响。同意一楼意见先确认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还是你发电的频率不到,我以前也遇到有的射灯,发电频率不到50HZ就不亮

楼主:
谢谢各位的参与!

发电机是沃尔沃+期探富,都是名牌产品,机组运转时,显示的速度是1500RPM,频率是50Hz,电压是398V。应该说,频率是没问题。

以上存在问题,将待消防验收后,再逐一排查,届时,我会将故障的原因公布各位。

网友G:
你 把 中线 接好了 吗?  什么不什么 你回路的 电流不对啊 !

网友H:
 看来问题还有点麻烦

网友I:
我们这里的电梯在发电的时候,相序保护有时会动作,有时又正常,估计也是谐拨造成的吧

网友J:
究竟什么原因,是谐波造成的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A:
不用厂方提供的电子电路板 直接接上看看就知问题是在哪儿

同意楼上,试一下不就出来了.

网友L:
我认为是频率不对,一般的发电机发的电用在电机中,电动机大都会发烫严重!

网友K: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参与!

发电机是沃尔沃+期探富,都是名牌产品,机组运转时,显示的速度是1500RPM,频率是50Hz,电压是398V。应该说,频率是没问题。

以上存在问题,将待消防验收后,再逐一排查,届时,我会将故障的原因公布各位。

楼主:
谢谢各位参与!故障原因已查出,是发电机的中性线问题,中性线未接地,当按下上升或下降按钮时,在卷闸门上还有一个单相电磁铁同时工作,而此时由于中性点未接地,从而造成中性点电位升高,不能满足220V的电压需求,电磁铁不能正常工作,故卷闸门不能上升及下降。

据发电机厂方人员回答,发电机的中型点最好不要接地,接地后,当线路出现故障后,容易造成故障扩大化。如果接地,那么有必要注意电路的运行状态。在不接地的发电机系统中,单相负载能否正常使用,并非单纯取决于单相负载的大小,而是由单相负载占总负载的百分比决定,单相负载愈大,且三相负载愈小,中性点带电的现象就愈明显。如果三相负载非常大,并且单相负载非常小,此故障也不会发生。这也验证了,我们的一台三相75KW水泵+300W的单相负载可以正常使用,也就是这个道理。

网友M:
谢谢楼主将问题原因公布,学习了!

网友E:
谢谢楼主将问题原因公布。

大家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了:都没去想一下抱闸的动作问题,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们这里的电梯在发电的时候,相序保护有时会动作,有时又正常,估计也是谐拨造成的吧

楼上的这位先生所说的情况,如果未猜错的话,也是发电机中性线所引起的,通常情况,发电机的中性线是不接地的,由此造成中性线的电位升高,使220V的用电器设备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N:
偶认为不是中性线接地与否的问题,应该是三相负载不平衡,导致三相相电压不平衡,用万用表量一下,把电磁铁接到电压接近的一相就可以了。

网友K:
谢谢楼主将问题原因公布。

网友O:
学习了,谢谢楼主有始有终!

网友P:
楼主把结果也公布了,非常值得大家学习啊

网友Q: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yjig Xyjig
积分:1392
帖子:165注册时间:2004-6-4 11:15:00 15楼 回复时间:2008-6-3 10:46:06 谢谢各位参与!故障原因已查出,是发电机的中性线问题,中性线未接地。。。。。。。。。。。。 此处有误!!
中性线该不是接地而是接到电源引出的中性线回路中,

楼主:
是发电机组的中性线未接地,不是现场的中性线。

网友R:
     “是发电机组的中性线未接地,不是现场的中性线。”

     “ 谢谢各位参与!故障原因已查出,是发电机的中性线问题,中性线未接地,当按下上升或下降按钮时,在卷闸门上还有一个单相电磁铁同时工作,而此时由于中性点未接地,从而造成中性点电位升高,不能满足220V的电压需求,电磁铁不能正常工作,故卷闸门不能上升及下降。 ”

      “据发电机厂方人员回答,发电机的中型点最好不要接地,接地后,当线路出现故障后,容易造成故障扩大化。如果接地,那么有必要注意电路的运行状态。在不接地的发电机系统中,单相负载能否正常使用,并非单纯取决于单相负载的大小,而是由单相负载占总负载的百分比决定,单相负载愈大,且三相负载愈小,中性点带电的现象就愈明显。如果三相负载非常大,并且单相负载非常小,此故障也不会发生。这也验证了,我们的一台三相75KW水泵+300W的单相负载可以正常使用,也就是这个道理。”

1、自发电机发电,也是三相四线制供电;

2、三相四线制供电时,中性点有两种运行方式:

1)一种是中性点不接地系统,即IT系统;

2)另一种是中性点接地系统,即TN系统;

3、不管哪一种运行方式,只是保护方式不同,而不会影响设备的电压,更不会影响设备的运行;

4、搂主把“电机自发电时,感觉到电机无力。 用自发电时,按下下降按钮,感觉下降的速度并不快,按上升按钮,电机抖动了一下,根本上不去。”的原因归到自发电系统“是发电机的中性线问题,中性线未接地,当按下上升或下降按钮时,在卷闸门上还有一个单相电磁铁同时工作”,是没有一点道理可言!!!

5、“在卷闸门上还有一个单相电磁铁同时工作”,这个电磁铁是单相的,就是说它接在一根相线L与零线N上,工作电压220v,不管是市电还是自发电,不管是接地还是不接地,都不会影响这个220v电压的存在,都不会影响单相电磁铁同时工作!!!

6、看来楼主想着法忽悠网友,楼主用自己的精明捣糊涂,说了一大堆无关的理由和一个错误的解释浪费别人的时间,不应该啊!!!

网友R:
“是发电机组的中性线未接地,不是现场的中性线。”

1、发电机组的中性线未接地,和发电机组没有引出中性线,完全是两码事;我想楼主不会说自发电时没有引出中性线即工作零线???

2、“单相电磁铁不同时工作”是因为没有接零线,还是接零线而没有接地???

楼主:
刘兄:

你也太聪明了,不在现场居然也能断定故障原因!

本人再“笨”,也不至于笨到不知道发电机没有引出接地线路吧,笨到电磁铁没接零线。

网友R:
“本人再“笨”,也不至于笨到不知道发电机没有引出接地线路吧,笨到电磁铁没接零线。 ”

1、你说的也是,既然你的电磁铁接着零线N又接着火线L,请问电磁铁线圈的电压是多少???

2、我认为你的电磁铁电压不管是市电还是自发电都是220v,你有什么意见???

3、请问你说自发电中性点没有接地,会影响电磁铁不工作的原因是什么???

4、我今天看到你的这个帖后,非常不满意,怎么能这样在网上不负责任的胡言论语!!!

楼主:
论坛是用来讨论问题的,有不同意见可以探讨,在没了解事实真相之前,建议你不要随意的指责他人。

在中性线不接地的发电机系统中,如果仅有A相负载,另两相的负载特别小,小到可以忽略不计,请问中性点的电位是多少,仍然等于零?

网友R:
     “在不接地的发电机系统中,单相负载能否正常使用,并非单纯取决于单相负载的大小,而是由单相负载占总负载的百分比决定,单相负载愈大,且三相负载愈小,中性点带电的现象就愈明显。如果三相负载非常大,并且单相负载非常小,此故障也不会发生。”

1、你的这段话,说“不接地的发电机系统中,单相负载能否正常使用,并非单纯取决于单相负载的大小,而是由单相负载占总负载的百分比决定”;

2、请问,“不接地的发电机系统中”,三相负载不能停电,三相负载停电后,单相负载就不能工作吗???

3、三相不对称负载星形连接,不接零线时,星点电位偏移,三相负载相电压不平衡,有的大于220v,有的小于220v;

4、在电网中,除三相对称负载可以不接零线,其它负载都有零线,在有零线的情况下,负载相电压是平衡的;

5、在三相电网中,要求三相负荷基本平衡,如果在满载或重载情况下,出现三相负载严重不平衡时,会造成中性点电位飘移,相电压失去平衡的情况;

网友R:
6、这种三相负载不平衡造成相电压不平衡的情况,根本与中性点是否接地无关;

7、你说你的自发电由于中性点不接地,而导致单相电磁铁不工作的理由是什么???

楼主:
请简洁一点,不要那1、2、3、4、5,现在就说本人的问题:

在中性线不接地的发电机系统中,如果仅有A相负载,另两相的负载特别小,小到可以忽略不计,请问中性点的电位是多少,仍然等于零?

为便于计算,如果A相负载电流= 5A,功率因素= 0.75,另两相电流=0时,中性点的电位是?

网友R:
“在中性线不接地的发电机系统中,如果仅有A相负载,另两相的负载特别小,小到可以忽略不计,请问中性点的电位是多少,仍然等于零? ”

1、你的配电室,把所有负载关掉,只有一支单相照明灯亮着,这个不可能???

2、一幢楼,不允许一家灯亮???要么要大家都一起亮着灯???

3、而你更严重的错误在于把系统是否接地与三相不平衡中性点漂移两个不相干的问题混为一谈!你的故障原因解释实在叫人不可思议!

楼主:
中性点的电位是?

网友R:
“如果A相负载电流= 5A,功率因素= 0.75,另两相电流=0时,中性点的电位是? ”

1、你要问中性点的电位是多少?

2、如果中性点接地,中性点电位就是零,与系统工作状态无关!

3、如果中性点不接地,中性点电位就不是零,是多少谁也不知道!因为中性点电位悬浮,随时而变,与系统工作状态无关!

4、不管中性点接地,还是中性点不接地,不影响相电压的大小,不会出现因是否接地而单相电磁铁就不工作的情况!

楼主:
如果中性点不接地,中性点电位就不是零,是多少可以用节点电压法求解。但本人出校门太久,具体怎么算,已忘了。我想,刘兄不会也忘了吧。

既然中性点电位已经不为零,相电压仍然等于220V,就没变化?

网友R:
如果中性点接地,中性点电位就是零,与系统工作状态无关!即就是系统不平衡,出现零点飘逸,中性点由于接地而始终为零!!!

网友R:
中性点接地,只是个参考点的选取问题,会影响电位的大小,不会影响电压的大小!

楼主:
刘兄,提醒一下,没有“如果中性线接地”,现在是发电机的中性点没接地!

网友R:
相电压的大小,只与系统平衡有关系,而与中性点是否接地无关!

楼主:
刘兄,再提醒一下,现在是不平衡系统,相电压就没影响,仍然是220V?

网友R:
    “如果中性点不接地,中性点电位就不是零,是多少可以用节点电压法求解。”

1、如果中性点不接地,中性点电位就不是零,是多少谁也不知道!因为中性点电位悬浮,随时而变!

2、既然是不确定的,怎么用节点电压法求解???

网友R:
“现在是发电机的中性点没接地!”

1、你的自发电到单相电磁铁的相电压是否是220v,与接地没有关系!

2、就是说,自发电系统接地或不接地,你电磁铁的电压一个样,不会出现因接地与否而电磁铁电压大小变化的情况!

网友R:
你的错误是,认为不平衡系统中性线接地后就平衡了,或者说,你认为不平衡系统相电压不是220v,接地会使相电压变成220v!

网友R:
如果按照你的理论,只要接地,就不用管三相负载是否平衡的问题了!

网友R:
“现在是不平衡系统,相电压就没影响,仍然是220V?”

1、 现在是不平衡系统,相电压就不是220v;

2、接地后,仍然是不平衡系统,相电压还不是220v;

3、就是说,你的单相电磁铁如果系统接地会正常动作,那么你的单相电磁铁在系统不接地时也会正常动作!

4、就是说,你的单相电磁铁在系统不接地时不正常动作,那么你的单相电磁铁在系统接地时也不会正常动作!

5、就是说你说的那个原因是不成立的!!!不可能的!!!

楼主:
对不起,刚才去朋友那。

建议你少用:“你的错误是”,凭什么?

说句实在话,真不想惹你,没完没了。

不平衡系统相电压不是220v,但接地会使相电压尽量维持在220v,但如果过度不平衡,电压终究会漂移。

网友R:
“说句实在话,真不想惹你,没完没了。”

1、今天必须“ 惹你”,因为你在“惹”大家,你用一个没有的事实在忽悠大家;

2、你必须说清楚,你自发电不接地时,“防火卷闸门”不能动,而自发电接地时,“防火卷闸门”能动这个事实的真伪;

网友R:
 ;

 ; ; ; ; ; “不平衡系统相电压不是220v,但接地会使相电压尽量维持在220v”

1、对于三相不平衡负载,自发电系统中性点是否接地、或不接地,对相电压没有平衡作用,因为它不影响系统运行的任何参数;

2、对于三相不平衡负载,自发电系统中性点接地系统,通过重复接地减小零线电阻,降低零线压降,使相电压趋于平衡 ;

楼主:
真是又好气又好笑,惹上了。

没办法,等有空,我拍了照片放在网上,不过,你不信也没办法。

楼主:
对于三相不平衡负载,自发电系统中性点接地系统,通过重复接地增大零线电流,降低零线压降,使相电压趋于平衡 ;

对于三相不平衡负载,如果不接地, 相电压也平衡吗?

网友R:
3、如果你的“防火卷闸门”制动电磁铁因电压低不吸合时,会发出叫声,或劈吧声,你没有听见?

4、如果你的“防火卷闸门”制动电磁铁因电压低不吸合时,处于制动状态时,你怎么“感觉下降的速度并不快”?

楼主:
警察来了,审问?你觉得我有必要骗你,骗大家?

网友R:
因为你说的太离谱了!或者说自己没在意,表达有问题。

网友E:
呵呵,很不错的帖子,学习了。

望两位更平和的进行讨论。

楼主:
刘兄:
昨天我提的假设,也许确实如你所说,中性点悬浮,真算不出他的电位。不好意思,因为我也不会。
为便于分析计算,咱今天把条件再增加点,再简化点。

电源是3相4线,中性点不接地系统,线电压=380V,所有负载都是纯电阻,A相阻抗100欧,负载的B相阻抗=C相=200欧。
求中性点的电位,及A相的电压(相对位移点)。
希望刘兄别谦虚,在电工学理论方面,你是高手,今天斗胆一下,在刘门弄斧了,请别在意。

网友S:
大家发了这么多言,让我受益多多啊

网友R:
“中性点不接地系统,线电压=380V,所有负载都是纯电阻,A相阻抗100欧,负载的B相阻抗=C相=200欧。求中性点的电位”

1、我说一个更简单不需要算的问题:

1)你手拿一个干电池,端电压等于电动势1.5v;

2)如果负极接地,正极电位1.5v,负极电位0v;

3)如果正极接地,负极电位-1.5v,正极电位0v;

2、如果不接地,请你回答:

1)负极电位多少伏?

2)正极电位多少伏?

3)正、负极电压多少伏?

网友R:
你只能回答其中的一个问题,而不能回答出所有问题!

网友R:
接地与不接地,只是个电位参考点的选取问题,与电压大小无关!

网友R:
其实你的本意是,三相负载严重不平衡时,引起相电压不平衡,这个问题与系统是否接地无关!

网友R:
我告诉你,你去你的配电室,你把三相供电中两相火线去掉,只用一根火线供电,你测量一下三相相电压有多少?不平衡度有多少?

楼主:
算不出还是不会算?不好意思,我用了你常用的方式----激将法。

网友S:
对于发电机来说,中性点接不接地对它输出的线电压和相电压没有影响;对于负载情况就不一样了,如果是三相对称负载负载的中性点接不接地倒没关系。如果不是三相对称负载或者是单相负载,中性点不接(或者说发电机与负载的中性点没有连在一块)相电压就不会是220V了,很可能造成设备不能正常工作。对于楼主这个具体的例子,我觉得如果220V的电磁阀的零线是接了地的,那么将发电机的中性接地当然可以,如果电磁阀的零线没接地,是不是发电机的中性点接了地也没用?我觉得不管发电机或者电磁阀接地与否,只要把发电机的中性线与电磁阀的零线接通就可以了。这个帖子不错,平时没注意这些问题,仔细想起来还是想不太清楚。

网友R:
在回到你给的问题上:

1)中性点不接地系统,中性点的电位悬浮不知!

2)你说的三相负载如果是Y接,必须有零线,这样三相相电压都是220v,零线有压降可忽略;

3)你说的三相负载如果是Y接,没有零线,或零线断,这样三相相电压不是220v,100欧电阻的端电压低于220v,200欧电阻的端电压高于220v,这三个负载的星点到电源中性点的电压与A相相电压同相位!

4)你说的三相负载如果是△接,,这样三相负载的端电压为线电压380v,三相电流不平衡;

网友R:
我的问题很简单,你不用算就可答出!?

网友T:
感谢两位的讨论,学习了,不过我还是 同意刘兄的意见

网友R:
 ; ;我的问题很简单,你不用算就可答出!?

 ;

楼主:
怪事,每次与你争辩,你总有粉丝。

楼主:
其实,我已算出不接地的中性点的电位,及A相的电压(相对不接地的中性点),位移是1/4*220V,A相的电压是165V(3/4*220V相对不接地的中性点)。

不过我不会用微软的数学公式编辑器,用CAD画也非常麻烦。

网友R:
 ;

1、你说的三相负载如果是Y接,没有零线,或零线断,这样三相相电压不是220v,100欧电阻的端电压低于220v,200欧电阻的端电压高于220v,这三个负载的星点到电源中性点的电压与A相相电压同相位!

2、你说的三相负载如果是Y接,必须有零线,这样三相相电压都是220v,零线有压降可忽略,即负载的星点到电源中性点的电压近似为零;

网友R:
你把零线断开算得,你的电磁铁没有接零线吗???

楼主:
三相负载如果是Y接,没有零线,或零线断,这样三相相电压不是220v,“100欧电阻的端电压高于220v,200欧电阻的端电压低于220v,”这三个负载的星点到电源中性点的电压与A相相电压同相位!
以上引号部分说反了。

网友R:
你算的不是电源中性点的电位,是负载作星形连接零线断线时负载星点到电源中性点的电压!!!

楼主:
如果电磁铁没有接零线,为什么在用市电作电源时,会一切正常?

事先声明,本人不会傻到:不知道设备的零线与发电机相连。

网友R:
我想,你现在该明白了,如果还不明白……

网友R:
“本人不会傻到:不知道设备的零线与发电机相连。”

你算的时候有没有零线???

网友R:
1、有零线,电磁铁的电压就是220v!

2、没有零线,才会出现你算的结果!!!

楼主:
动作好快,刚刚想引用你的经典语录:“你的错误是……”。

没想到你到改过来了。

网友R:
说的有点急,把“高、低”说反了,不过已及时改正了!!!

楼主:
所以我建议也希望,我们大家少用、慎用忽悠网友,用自己的精明捣糊涂、你的错误之类语言。

因为大家是来探讨问题的,不是你的学生,谁也不是顶级专家,难免会出错,即使认为对方肯定错了,也可以换一种口气。

 ;

网友R:
尽管我说你错误,你不高兴,但你是最大受益者!

楼主:
都是凡人,我不希望有人当面说我这,说我那,更不希望毫不留情、一针见血。

我想你也一样。

楼主:
况且,谁是谁非还未见分晓。

网友U:
俩位口渴了吧?

楼主:
谢谢楼上的西瓜!其实真不想搅这浑水,没办法,被他用激将法逼的。

网友R:
建议你看看这个帖

blog.gkong.com/more.asp

网友V:
 o   如果发电机的频率有问题该找水的麻烦?

楼主:
建议楼上的老兄,看看本人在第7楼写的贴子:

机组运转时,显示的速度是1500RPM,频率是50Hz,电压是398V。应该说,频率是没问题。

楼主:
当发电机的不平衡负载达50%时,中性点的电位仍然等于零?

以下是转载国家电力信息网的一篇文章

http://www.sp.com.cn/nd/ndkj/kpyd/200711/t20071105_57453.htm

这是节选自某电工教材中的一段话。还有一些文章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问题:在供电系统中,中性线(零线)的作用是什么?从题面上它本身就包含两个概念:中性线和零线。《电工学》中讲:变压器、发电机的绕组中有一点,此点与外部各接线端间的电压绝对值均相等,这一点就称为中性点,通常我们称它为O点;但是当中性点接地时,该点就称为零点;由中性点引出的导线,称为中性线;由零点引出的导线,则称为零线。由以上比较我们还可以得出电网中性点不同运行方式下的安全措施,即中性点的绝缘运行方式和中性点的直接接地运行方式。

中性点绝缘运行方式下应做到:①所有用电设备都必须采用保护接地,而不允许采用保护接零;②中性线的机械强度应与相线相同,中性线不允许断开;③中性线电流不应超过变压器二次线圈额定电流的25%,三相负荷电流不应相差太大,以免影响三相电压的平衡;④杜绝中性线直接接地,低压配电盘必须设置三相绝缘监察装置,以便及时发现和排除低压电网中的接地故障;⑤配电变压器二次侧应加装4只避雷器,以防止雷电过电压。

楼主:
正如你所说,我是最大的受益者,但有一点我不赞同,不是你指出了我的错误,因为我没错,而是你逼着我看书、查资料,本人确实学了、复习了不少知识。

楼主:
无论是中性点接地、还是不接地,都提出了负载的不平衡程度不得超过25%,其目的就是尽可能地将电压维持在规定的范围内。

尽管发电机容量有200KW,但现场只有一个约250W的电机+250W的单相负载,负载的不平衡度已超过50%(大约),此时,中性点的电位仍然是0,或者近似0?

正如我所说,不接地的发电机中的中性线,电位的高低,是由单相负载占三相总负载的%决定的。

楼主:
根据继电器、接触器的电压方面的要求,电源电压必须大于85%,才能正常工作。

参照以上电压要求,电磁铁的电压要求,基本也差不多。但实际上能供给电磁铁的电压也就在80%左右,所以,在多台同型卷闸门中,出现了有的门可以正常运行,而有的门不能正常运行,因为他们得到的电压已经在临界点上。

网友E:
“无论是中性点接地、还是不接地,都提出了负载的不平衡程度不得超过25%,其目的就是尽可能地将电压维持在规定的范围内。”------这一条偶昨天也看到了。中性线能平衡三相电压,但有限度。

网友W:
可能是频率不对吧,回头再仔细查一查。

楼主:
怎么又有人说频率不对,楼上的老兄有点太小看人了(开玩笑),我说过,既然问题提出,就本人的能力是不可能犯这些初级错误的(有点自吹自擂了)。

建议楼上的老兄,看看本人在第7楼写的贴子:

机组运转时,显示的速度是1500RPM,频率是50Hz,电压是398V。应该说,频率是没问题。

楼主:
喜欢指三道四的人呢?

网友R:
本来我还可以指出你错在哪儿了,可是现在不想告诉你,你先看书吧,有一天你会明白的!

楼主:
又来了,你误解了,我并不是希望你告诉什么正确答案,到是请你看看以上的回答。

楼主:
大家都回顾一下,与你的争辩中,有几次是你正确的。

网友R:
你以上的回答,我肯定看过了,也明白你又错在什么地方了,不告诉你的原因是想让你明白我对你有好处,而不是有坏处!你去请教别人吧,看谁能给你讲明白?

网友R:
你要认为我是来和你辩论或者过不去,那你就错了!我除了在讲话时难免有点职业习惯外,我没有什么不对的!

楼主:
职业习惯?是句老实话。

网友E:
呵呵,告一段落.谢谢两位.

网友X:
该死的工控网,自改版后速度慢的似蜗牛!!!已有段日子没来了.

刘工乐于助人的精神没必改,值得表扬.

网友Y:
以380v星接为例:

1 先说负载问题:在三相负载系统中,如果电源三相中性点不接地,哪么使用相电压的220负载将没有回路去接。怎么接线?如果接入的话,将接到三相线中的任意两相,承受的电压将是线电压,负载基本要烧毁。即使接入,也不会出现一相有电流而两相没有电流的情况。只会出现两相有电流而一相没电流。

2 关于接地,在三相系统中,如果将供电系统和用电负载的中性点不接地,由于系统的不平衡性(就没有完全平衡的系统),将造成系统相电压的漂移,但是如果将中性点接地,将会使相电压强制平衡,

3 对于电动机,由于电机的线圈中性点没接地,所以在实际使用中会要求三相平衡,

4 如果三相中性点不接地,那么,使用相电压的负载在实际接线中只能使用变压器,如380/220得变压器。

5 如果你还不懂,回去问你师娘去

网友R:
希望你翻开电工学书,关于三相交流电路中性点运行方式的内容,好好看看,这样你的思路就会进入正确轨道,然后来看看自己都说说了些什么???

网友Z:
真行   汗  现在才知道学的少了,是该向你两位长辈学习了,现在我也不知道真理是在哪方不过我会继续关注下去的!

网友R:
1、三相四线制供电系统,可提供两种电压,相线与中性线之间的相电压220v,相线与相线之间的线电压380v;

2、三相负载可Y形连接,星点即中性点接中性线,保证各相负载电压为相电压220v;

3、三相对称负载Y形连接时,星点即中性点接中性线时,中性线电流为零,可以不接,去掉中性线各相负载电压为相电压220v不受影响;

4、三相负载可△连接,这时各相负载电压为线电压380v;

5、三相负载Y形连接时,星点即中性点接中性线,如果中性线断线,会出现三相负载电压有的高于相电压220v、有的低于相电压220v的情况,这是因为断开的中性线不再和变压器中性点同电位,有了电压,叫中性点飘移;

6、只要中性线不断,就不会出现中性点飘移的现象,各相负载电压为220v对称不变;

8、以上工作情况与系统接地还是不接地无关!

网友R:
1、断开的中性线不再和变压器中性点同电位,有了电压X伏,叫中性点飘移;

2、如果变压器的中性点接地,只是保证变压器的中性点是零电位,“断开的中性线不再和变压器中性点同电位,有了电压X伏,叫中性点飘移”,这种情况没有因接地而改变,就是说断开的中性线和变压器中性点的电压是X伏大小没有变;

3、所以接地系统,零线断线一样会出现令点飘移,负载电压一样会出现有的高于220v,有的低于220v的情况;

网友R:
在三相四线供电系统中,还有另外一种情况:

1、三相电源,它的额定功率是按三相设计的,例如1000KVA;

2、可是,在使用时如果单项负载多500VA,而且都接在同一相火线上,就是说这一相火线电流大,负载重,我们叫三相负荷不平衡

3、这时,从三相电源额定功率1000VA看,500VA并没有超载,而实际上,变压器的重负荷的哪一相已经严重超载,发热,变压器不能安全运行了!

4、所以我们不能允许三相负荷严重不平衡,不平衡度不能超过额定功率的30%;

5、这里说的不平衡和上边说的零线断线时负载不平衡出现令点飘移,完全是两码事,结果更不同,一个是变压器发热超载运行,一个是相电压220v不平衡;

网友R:
1、变压器中性点不接地系统,是一个更安全的系统,很多重要单位用不接地系统供电,单相触电事故少,一向火线落地,系统正常运行;

2、但是,如果供电范围大,就出现新的问题,失去了它的优势,所以出现把中性点接地的系统;

3、中性点接地,中性点就是零电位,稳定了系统电位,还有其它好处;

4、我们把中性点接地叫工作接地;

5、中性点接地,同样中性线不能断,断开的中性线与中性点之间由于负载不平衡就有电压,就出现零点飘移,相电压220v变大或变小不平衡;

网友R:
楼主的错误是:把三相交流电路的负荷均衡要求、零线断线负载不平衡零点飘移问题、中性点接地问题、三相四线之供电电压问题这些互不相干、相互独立的概念问题交织在一起,得出所谓“如果将中性点接地,将会使相电压强制平衡”等错误结论,误导了自己也误导了网友!

网友AA:
中性点既使接地也要注意各相的平衡问题,学到知识了。

网友AB:
發電機沒接中性線或是斷線,也就是發電機中性線沒直接接到門上電路中,中間有斷線。以上是本人的看法!!錯誤地方忘指正!!

网友R:
同意楼上观点:

1、认为接地系统,中性点接地后,就没有中性线断线零点漂移的观点错误;

2、认为接地系统,中性点接地,电位零,就单相负载就不需要接零线的观点错误;

3、认为中性点接地,会使相电压强制平衡的观点错误;

4、认为中性点不接地,系统的相电压就不平衡的观点错误;

网友R:
5、认为负荷不平衡就导致零点漂移是错误;

6、认为负荷不平衡就会出现相电压严重不平衡的观点错误;

网友R:
7、要求三相负荷不平衡度不能超过28%的说法错误,应该是三相额定功率N的28%;

网友AC:
看了真的要好好学习 理论了

网友AD:
中性线未接地

网友R:
“中性线未接地 ”

1、关键是电磁铁应接中性线即零线,如果接了,电压就是220v,就应该正常工作;

2、发电机中性点接不接地,是系统安全保护方面的问题,他不会影响220v相电压的大小;

网友R:
说发电机的中性点接地后,电磁铁才动作是一个虚拟的故障情节!!!

网友R:
中性点接地是一种保措施,与系统供电电压大小无关!

网友AE:
liya同志:看来你电工基础理论知识不够扎实。如图:
假设电源容量为无限大,假设连接导线电阻为零,则就算A相与其他两相的负载不平衡大99.99%,如:A相电阻为0.001欧,B、C相电阻分别为1000欧,A相的相电压还是220v,但此时A相的电流将时巨大的,达220 / 0.001=220000安。纯理论分析而已,如果N线断线将另当别论。

网友AE:
如图所示:
如果N线不断,则发电机中性点是否接地,对负载相电压是没有影响的。当然假设条件与上图一样。

网友R:
楼上的观点十分正确!!!

楼主:
奇怪的故障!象是断零,但又确实没断零!
今天有空,为了更进一步的确定故障原因,我在发电机的输出端上做了3个试验。

试验1:(地点:发电机房)
在发电机的输出端接了个220V的冲击电转,并同时在发电机的总输出开关上,接了电压表,在中性线上接了电流表。
接通电转,电压正常,三相的相电压都在230V左右,中性线上的电流表显示3A左右。用测电笔测量中性线,并不发光。
以上迹象表明,输出电压正常,中性线并未断。

试验2:(地点:距发电机房约200m的现场)
现场使用卷闸门时,问题就来了,而且问题相当的怪!
接通卷闸门,仍同以往一样,门只能下,不能上。
在发电机的总开关上测量电压,三相的相电压都在230V左右,中性线上的电流表显示不明显,可能是电流太小的缘故吧。再用测电笔测量中性线,怪事来了,刚才不发光,现在发光了。反复测量,确实发光!
以上迹象只能解释为断零线,因为只有断零线才能发光。但又与刚才的现象相矛盾,刚才用电转时,零线无电(电笔显示),并有电流通过,而现在却带电。两种试验的结论截然相反!

试验3:(地点:距发电机房约200m的现场)
将发电机的中性线接地,其余条件同试验2。
在发电机的总开关上测量电压,三相的相电压都在230V左右,用测电笔测量中性线,不带电,现场的卷闸门运行正常,能上能下。

对于以上试验,本人百思不得其解,都是相互矛盾,无法解释。

在此说明一下,发电机是新机,电笔的测量点是发电机的原始中性点,总不至于原始中性点中断吧,如果已中断,那么在第一个试验时,却一切正常,在第二试验时,该测量点接线螺栓根本未碰,如何解释?

楼主:
以下照片正在发电机的原始中性点的测量:

网友R:
我来解释你的结果:

1、工频供电时,工频为接地系统,而且系统零线有重复接地;

2、你的卷连门电磁铁的零线有断线,但由于有重复接地,不影响相电压220V ,所以电磁铁工作正常;

楼主:
零线带电,如何解释?

楼主:
零线的哪一处断线?

网友R:
3、你的发电机供电线路,用的是同一条供电线路;

4、但是你的发电机中性点不接地,所以你的零线断线的电磁铁与发电机中性点无通路,即没有零线,没有220电压不工作;

5、但是你的发电机中性点接地后,也通过重复接地使得电磁铁的零线与发电机的中性点构成通路,有220V 相电压而工作;

楼主:
如果是卷闸门的零线中断,那么发电机的原始中性线就不应该带电。

楼主:
发电机的原始中性线带电,表明即使断线,也只能在发电机的内部零线有问题。而第一试验的结论却表明发电机的内部零线没有问题。

网友R:
6、你的断了的电磁铁零线接有重复接地,发电机的相线通过电磁铁的线圈、重复接地与大地相连,大地是火线接地与火线同电位;

7、而发电机中性点没有接地,中性点与大地就是中性点到火线的相电压220V ,你站在大地即火线上,用电笔测量中性点,当然有电!

网友R:
解释完毕,还有什么问题??????

网友AF:
以上问题你们说了半天也说不出所以然来,无论电压平与不平衡220V的电磁铁只有在欠电压的情况下才会不动作,就380V也会动作的.只是一定的时间后会损坏的问题.

楼主:
是否如此,待有空时继续试验。

网友R:
我来解释你的结果:

1、工频供电时,工频为接地系统,而且系统零线有重复接地;

2、你的卷连门电磁铁的零线有断线,但由于有重复接地,不影响相电压220V ,所以电磁铁工作正常;

3、你的发电机供电线路,用的是同一条供电线路;

4、但是你的发电机中性点不接地,所以你的零线断线的电磁铁与发电机中性点无通路,即没有零线,没有220电压不工作;

5、但是你的发电机中性点接地后,也通过重复接地使得电磁铁的零线与发电机的中性点构成通路,有220V 相电压而工作;

6、你的断了的电磁铁零线接有重复接地,发电机的相线通过电磁铁的线圈、重复接地与大地相连,大地是火线接地与火线同电位;

7、而发电机中性点没有接地,中性点与大地就是中性点到火线的相电压220V ,你站在大地即火线上,用电笔测量中性点,当然有电!

网友AG:
我遇过一台变压器 内部一相火线碰壳但中性线是接地的 不能用 怎么办 农电工只是把接地拆了 照送电 只是拿电笔一量 零线灯亮接地那相灯不亮而已 我顶刘兄 但不是粉丝 HE HE

网友AH:
刘老师  说得对,我也认为中性点接地和不接地不会影响相电压220V  我是搞小型发电机的

网友AH:
我觉得说话  就得一针见血  支持刘老师

网友AH:
支持  刘志斌   yjig  你是做什么的啊   怎么就听不明白呢   ???????奇怪

网友AI:
参与讨论,支持一下................

网友D(2008-07-21):
    在这个讨论中刘志斌网友的观点是正确的!请网友们参阅《简单的难题》(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8071723261200001&page=1#login

  “ yjig  ”所遇到的问题是一个“三相电路的‘电压中性点偏移’的问题”,这问题不在于接没接“地”!

网友AJ(2008-09-11):
顶刘老师!.他把电源中性点,和负载中性点没搞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