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

楼主(2008-05-27):
双以太网卡是怎么回事,请高手指点。

楼主:
每人回答真郁闷呀。。。。。。。。。。。。。

网友A:
倒,这也要高手回答????

双以太网卡就是两片以太网卡啊,两个网络口冗余,你到底想问啥,说清楚点,我回答的都郁闷。。。

网友B:
呵呵

可能是新手,啥也不明白

楼主:
谢谢回答呀,我真的是新手,第一次接触呀,具体怎么用呢?

网友C:
PLC通常情况下的双以太网卡,就是说一套PLC系统配置两块以太网卡,这两块以太网卡设置两个不同的IP地址,那么当一个以太网卡出现故障或者该网络出现故障,那么上位机能够自动通过另一个以太网的IP地址来读取PLC数据,从而使得通讯不至于因为一个网络的故障而中断。

网友D:
是啊 ,高和低是比较出来的啊,在人家来看是个很高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