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在合闸或断开时形成的过电压

楼主(2008-05-27):
电容在合闸或断开时为什么会产生过电压?

网友A:
不会,没有过电压,只有大电流

网友B:
呵呵,会的,是操作过电压,能量瞬变引起的。

网友C:
上面俩位都说对了,支持,由于充放电原因,所以会产生过电压。

网友B:
呵呵,楼上没细看吧.

网友D:
“电容在合闸或断开时为什么会产生过电压? ”

1、一个是容性电流的增磁作用,会使系统电源电压上漂,而出现过电压;

2、一个是容性电压与感性电压的串联谐振,形成的过电压;

网友B:
呵呵,同意刘工第二条;但对第一条有不同看法:同意“容性电流的增磁作用,会使系统电源电压上漂,”但这不是出现过电压的主因,过电压产生的主因是电容在合闸或断开瞬间,电力系统能量瞬变,断路器或接触器灭弧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