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LT2900??

楼主(2008-05-28):
VLT2900报ERR7具体是哪里问题?

网友A:
复位看行不行,不行就是检测电路的问题。我这里专业维修变频器:13558705814

网友B:
丹佛斯的,

有中文说明书,

网友C:
驱动板有问题了!   修的很多

楼主:
应该是检测电路问题.

楼主:
是2940.小机器

楼主:
我是在请教问题,不是在找修的公司//////

网友D:
底板或驱动板上找就行了.

网友E:
是驱动板的问题,检查电源输出电压正常否

楼主:
请具体说一下好吗?....

网友F:
是电源板上的小板有问题,更换一块就OK

楼主:
电压是哪里检测的?........